联想B340开机不亮求助

楼主(2016-04-18):
联想B340开机不亮,外插键盘,键盘灯会亮,键盘灯还可以控制,见图

拆机检查就是独立显卡没有供电,查独立显卡PWM条件
求助大师,该怎么搞,还是要改集显,可以共享一下改的方法吗?

网友A:
没有改过集显帮不上你  你可以吧显卡供电修出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改过集显帮不上你  你可以吧显卡供电修出来试试

维修的方向是哪里,可以告知吗

网友:
查开启 供电 阻值之类的

网友B:
楼主 搞好了吗,碰到一个一样的

网友C:
这个机器的 电路图 能发一份不 我也到改这个 机器的 集成显卡的qq 16618206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器的 电路图 能发一份不 我也到改这个 机器的 集成显卡的qq 16618206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1241这里有你下载就好了,是一样的哦

网友:
查各条件,慢慢修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搞好了吗,碰到一个一样的

没有搞好,你如果搞好了,共享一下经验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