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二修上电0.65掉电

楼主(2016-04-18):
今下午接同行一台联想g460 ,(故障总结就是没有1.5vddr3内存供电)  上电0.65a3秒掉电 拆开一看二修 板子bios 和u15被焊的鼓包的鼓包发黄的发黄 愣是没修好。 上电0.65掉电这种一般都是转换电压不全 碰到好几台了联想的 都是二级转换电压没有直接在cpu背面测试U11发现问题第一个就找到问题了 D极1.5v s极0.45 G极无电压 我也烂得测了直接拔掉u11 在 J3 处上了一坨锡搞定 上电亮机
事后在分析 1.5v转成1.5vddr3   U11的G极来源于+5VALW通过R268电阻 经过Q23 susp是低电平截止Q23 直接加到G 极 5v加到u11g极满足条件导通1.5v  此主板的故障点就是 r268掉了  我也烂得找了 焊盘都烂了

网友:
我也经常搞,只要不影响待机电流就行

网友A:
缺供电不会掉店吗 0.65应该cpu供电没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供电不会掉店吗 0.65应该cpu供电没出来

上电0.65  3秒掉电同学看到没有

网友B:
这种故障直接飞线有什么弊端?

网友:
G460缺电压就是会掉电重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直接飞线有什么弊端?

也可以二级转换电压飞线一般没事就看怎么个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二级转换电压飞线一般没事就看怎么个飞法

s和d直接飞线?从别的地方引过来一个电压呢?

网友D:
板子有J2跳线设计,估计短接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板子有J2跳线设计,估计短接能行。

哥们你没有细看帖子的图片吗

网友:
这也行学习了

网友:
太牛皮了!为什么不拉个电压过去呢?

网友:
找个电阻接上会好点吧

网友:
哎呀,这个秒杀得好。现在维修业景不是很好,就是上家那种垃圾太多了

网友:
学习了 老板威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缺供电不会掉店吗 0.65应该cpu供电没出来

0.65  CPU供电出来了吧,1.5v _DDR3是给CPU内存模块供电的?

网友:
不影响时序可以直连

网友E:
仁宝的板供电不全也会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仁宝的板供电不全也会掉电吗?

仁宝的,cpu供电部分不正常i系列是可以掉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故障直接飞线有什么弊端?
飞线按照原设计修复没有什么弊端的

网友:
跟我现在的板子一模一样,0.650A掉电,3秒掉电,换过CPU,内存,明天试试

网友:
直接拉一个电压过去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
给人之前搞掉吧!

网友:
膜拜,很神速的解决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秒的好 我又涨知识了 呵呵

网友:
说出来大家听听觉得很简单,其实一找就麻烦了

网友:
楼主好腻害的样子哦!分分钟搞定

网友:
干脆 利落 楼主技术不错
秒杀的节奏啊

网友:
二级电压 还有内存供电 内存条都碰到过0.58电流掉电

网友:
这样倒是很简单,思路很清晰

网友:
上家是怎么搞的,费这么大劲,硬是没修好

网友:
这样维修快。

网友:
这是秒杀的节奏啊

网友:
断开飞线过去

网友:
直接了当 经验丰富

网友:
学习了,真心的好功夫.

网友:
请准许我称你一声 MASTER.

网友:
不错不错 瞬间找到故障点

网友:
向高手致敬,,是因为你所以工厂才停产了.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这个飞线是可以的 懒

网友:
建议楼主还是找个位置补上电阻。

网友:
这个精准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二修的机器是不好的修,学习了

网友:
我手里刚好有一个G460本子 也是0.65掉电 我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