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花接木,修复一张被同行判定无法修复的V星H55M-P31

楼主(2016-04-18):
新跑来一个同行,也是做台板板卡维修。打交道的时候丢给我一张V星H55M-P31板子,说是修不了。当我说出让我来试试这句话的时候,那种鄙夷和不屑的眼神我是始终都忘不了。成,就冲你这态度,我也要把这片板子弄活了,好让你心服口服!

回到店里,把板子放手术台上,打了3、5、12V对地阻值,发现都是在正常范围内。插电后镊子点了几次开机排针,都毫无反应,原来是不触发。不触发,不是开机电路问题,就是待机条件不满足。

板子IO是换过的,全新的引脚,估计是淘宝买的芯片。拆开桥散热片,无加焊BGA痕迹,心情顿时好了不少。

5系列芯片待机条件还是这么几个:

RTCVCC:3.3V,正常
RTCRST:3.2V,正常
SRTCRST:3.2V,正常
32.768K晶振:0.45V和0.76V,正常
RSMRST:0.9V,不正常
桥3.3V待机电压:3.3V,正常

看的出来,RSMRST这个3\5V待机电源好信号出了问题,这个信号是IO发给桥,中间有3.3V待机接电阻提供上拉或者5V待机接分压电阻提供上拉。此板是后一种方式,看图纸

5VSB经过R759这个4.7K电阻和R743这个10K电阻分压后,得倒一个3.3V左右的上拉供电,为RSMRST提供电力值。
IO的81脚是RSMRST发出引脚,焊盘上挑开,此时R759一端还是0.9V。断电后打对地阻值,是450欧姆左右,完全是正常范围。遂怀疑分压电阻出了问题。

因为没有V星料板(这是发本次帖子的根本原因)就随便从其他料板上找了1K电阻和2.2K电阻,换算分压后可以得倒3.44V左右的电力值,实际上是3.48V左右。

此时短接开机排针,主板顺利触发上电。(第一个故障解决)

量各大供电,情况如下:

内存供电:1.52V,正常
桥核心供电:0.24v,不正常
VTT总线供电:0V,不正常
PLL锁相环供电:1.81V,正常
CPU核心供电:0V,不正常
CPU核显供电:0V,不正常

首先查桥核心供电,它是LM358运放+2个MOS管的信号放大转换电路。检测后发现供电满足,正向输入基准端口,也就是5脚应该有的PCH_0_9_REF供电信号为0.13V,不正常。经查来自IO的第86脚。

VTT总线供电,它是电源管理芯片驱动上下管,检测后发现也是供电满足,开启信号端口,也就是7脚应该有的VTT_0_9_REF供电信号为0V,不正常。经查来自IO的第85脚。

去看IO

原来IO的第85脚,86脚,87脚分别是VTT_0_9_REF、PCH_0_9_REF、DDR_0_9_REF基准供电输出端口,分别串联个0欧姆电阻到总线,桥,内存这三个供电芯片开启端。实际检测发现,除了第87脚的DDR_0_9_REF有0.98V的供电输出以外,另外两个分别是0V和0.13V。这也难怪内存供电正常,VTT总线和桥供电不正常了。
分别打这三个基准供电端口的对地阻值,发现都是630欧姆左右,这就排除在线原件短路造成的问题。修到这,我就想着换F71889F这个IO芯片,可是之前说过,我没有V星的料板,难道就此作罢?
其实85、86、87这三个基准供电都是一样的电流输出标准,看名字就知道,仅仅是作用方向不一致罢了。那么既然总线和桥基准没有,那么我能不能借用内存基准供电信号来补救呢?

拆掉VTT_0_9_REF和PCH_0_9_REF这85、86脚的外接0欧姆电阻和接地滤波电容。直接从R473一端焊盘拖锡过来,补齐到VTT_0_9_REF和PCH_0_9_REF输出端口,即断开了IO那边的问题,又人为制造出两个0.9V的基准供电。

完毕后上电,再测各大供电,情况如下:
内存供电:1.52V,正常
桥核心供电:1.06v,正常
VTT总线供电:1.1V,正常
PLL锁相环供电:1.81V,正常
CPU核心供电:0.9V,正常
CPU核显供电:1.0V,正常

看来这步走的很正确。但板子还没好,诊断卡复位灯还亮着。

测PCI-E槽的A11复位端口和A13、A14时钟端口,都是0V,说明这板子无时钟无复位。

传统时序:IO得到ATX_PG信号之后,发出PWROK信号(APWROK)给桥,桥在自身25M晶振的配合下,发出全板时钟。当CPU供电正常之后,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VRMPG信号,经过转换,得到SYS_PG信号给桥,桥再发出全板总复位。

这片板子的时钟复位时序是这样的:
1,1156CPU运用的还是PVID模拟信号,因此当总线VTT供电正常之后,作为EN开启信号到CPU电源管理芯片,电管芯片正常出预设CPU供电,并发出VRMPG信号
2,VRMPG信号到H55桥和时钟芯片EN端,开启时钟芯片工作,时钟芯片输出基本133MHz、96MHz、SATA100MHz、DMI100MHz、14.8MHz基准这5路时钟信号到H55桥
3,IO的APWROK信号输出到桥,桥25M晶振起振作用
4,发出全板时钟信号。
5,延迟发出DRAM_PG和CPU_PG给CPU,CPU收到时钟信号后再收到这两个信号,内置VID引脚出高低电平信号,输出正确符合的CPU核心供电。以及内置IMC(内存控制器与核显)工作,核显电源管理芯片根据CPU的核显VID引脚输出正确的核显供电。
6,桥延迟发出全板总复位信号,经过转换得到CPU复位信号给CPU,CPU发出片选信号通过DMI总线到桥再通过SPI总线到BIOS,BIOS反馈到CPU,板子正式开始跑码,硬启动结束,软启动开始。

实际检测发现,IO的APWROK信号一直是个低电平信号,所以桥未能发出全板时钟,更别说后续各大信号。打IO的第80脚(APWROK)对地阻值,是100欧姆左右,按经验来看是正常的。上拉电阻R478是个4.7K欧姆的电阻,拆下后量取阻值确实是4.68K欧姆左右,是正常的。料板上拆4.7K电阻置换后问题依旧,说明不是上拉电阻的事情,就是IO没有发出APWROK信号,说来说去,这个IO还是坏的,还是得换IO。尼玛淘宝翻新芯片害死人。
难道就这样结束?不可能的事情。仔细看,这板子的APWROK信号经过R768这个0欧姆电阻改名,得到CHIP_PWGD信号发给桥。忽然看到图纸左上有VRM_PG经过双三极管转换也能得到CHIP_PWGD信号,只是缩料空着,实际没放原件。那我能不能改造下,不用APWROK信号,而是用VRMPG信号得到CHIP_PWGD,从而达到修复主板的目的?

VRMPG信号,因为有3.3V的上拉,电力比较强劲,因此不能直接引用到CHIP_PWGD上面去,得先接个1K欧姆以上的电阻缩小电流强度才行。目的就是防止电流过大引起芯片保护进而不工作。这也是修主板忌盲目飞线。

首先把R769电阻位加个2.2K(因为找不到4.7K电阻,也懒得找)的电阻,达到VRMPG电流缩小的目的。接着把R768的0欧姆电阻摘除,我们不走APWROK信号了。最后把原来R768的0欧姆电阻焊在Q77焊盘的5脚和6脚,达到VRMPG转变成CHIP_PWGD的目的

完事后,点开机排针,诊断卡顺利跑码,上内存条接显示器,不一会,主板开机LOGO出现。

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做个系统跑下鲁大师,一切都顺顺利利。看来是时候打电话叫这个同行来参观参观了!
图纸就不上传了,论坛上有。就是一个思路分析。如何规避主板原件的局限性和充分利用主板预留的电路设计来达到修复主板的目的,就是我要说明的本质。当然我不提倡这种做法,毕竟有损坏的原件还是替换来的好。
感觉我写的还行的,请各位看官加个分,我在这里谢谢大家了!

走,炸學校去 + 2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网友:
人与人的差距。。。。看完感觉我不在修板子了,我在过家家。。。。。

网友:
即便理论多熟练,能像楼主一样修板子修得这样帅气的不多见。除了膜拜,没有其他说的

网友:
厉害、。。。。。 修理主板 耐力强悍,我 受不了

网友:
新来的你那同行 ,这下真是要灰头土脸了。。。。

网友A:
小蜜蜂IO挺贵的 不过像楼主这样功力的也没几个 毕竟这板子就算是有图纸 还T,M没丝印 跑线跑死人 只能说楼主专研精神很强大

网友:
什么时候我也能像你一样就好了。真厉害

网友:
理论知识充实,故障分析到位,加分

网友:
了不起啊!理论与动手能力超强悍。不服不行!

网友:
还有个问题。IO是坏的。板子点亮了,会不会还有别的问题,比如键盘某些键不能用?

网友:
能把理论知识运用的这么熟练,真乃高人,赞一个

网友:
这个能力,不服不行呀

网友:
分析得很专业,楼主是接受过培训吧?

网友:
技术太强大了。佩服。。。。

网友:
电路研究的很透

网友B:
想知道  同行来拿主板时候的眼神 ,

网友:
顶一下,没分了!

网友:
楼主技术好佩服

网友C:
MSI无专用IC的板子RSMRST#一般都是由电阻分压。这板子修了这么多故障,不知道能收到多少钱。在同行面前证明自己的实力只会让自己以后做得更累,以后他弄不好的估计都得找你给他擦屁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蜜蜂IO挺贵的 不过像楼主这样功力的也没几个 毕竟这板子就算是有图纸 还T,M没丝印 跑线跑死人 只能说楼主 ...

MSI   有点位图!

网友D:
看完楼主的帖子   我瞬间石化了   有种想哭的冲动  现在咱们这行太不容易了 付出和收获严重不对称   没意外的话这板就30块
再想想今天我去菜市场 买了一根青辣椒1块8   一根红辣椒3块5 两根辣椒捏在手里离开超市   哎   啥都不想说了  我只想静静
别问我静静是谁

网友:
楼主技术神了,分析得很祥尽,这贴子可以当教材了。

网友:
同行机器,修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MSI无专用IC的板子RSMRST#一般都是由电阻分压。这板子修了这么多故障,不知道能收到多少钱。在同行面前证明 ...

版主覺D

网友:
这功力没得说,送上膝盖

网友:
学习了,非常好。欣赏。

网友:
LZ强大的理论和动手能力令人印象深刻,下期迅维微信期刊应该发你这案例了吧?

网友:
你这个板子的时序太写的太清晰了,谢谢。

网友:
屌爆了  这个主板有图纸我肯定都修不好 因为没有丝印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完楼主的帖子   我瞬间石化了   有种想哭的冲动  现在咱们这行太不容易了 付出和收获严重不对称   没意外 ...

你好 绝代双椒  杨师傅 我都口袋 只有几块 有一点寂寞有一点呆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  一代大侠  看完这个帖子我感觉自己修板还在小P孩阶段   我要向楼主学习 此贴已经打印出来  有时间就慢慢鉴赏  以表对楼主的敬仰之情~~~~~

网友:
这主板修得技术刀太高超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知道  同行来拿主板时候的眼神 ,

我也是想知道,

网友E:
信号上拉电阻要替换的话 想限流保护芯片 阻值一般选择多大范围的比较合适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信号上拉电阻要替换的话 想限流保护芯片 阻值一般选择多大范围的比较合适啊?

别太大也别太小,一般1K-10K之间,常用2.2K、4.7K、8.2K最多也最合适。

网友F:
能不能 拜你为师呢
太崇拜了

网友G:
我很好奇,为什么这强劲的技术帖没有加精?个人觉得比起有些所谓的精华贴耐看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能不能 拜你为师呢
太崇拜了

你别开玩笑,你技术还不够好么?

网友:
这就是lz与你那新同行的差别,还是lz牛

网友:
好帖,能学到很多理论如何切入实际维修中灵活应用,楼主很强大,分送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别开玩笑,你技术还不够好么?

我理论太差了  好多带蒙
你教了我好多了  谢谢
你不收 也叫你师父了

网友:
修理主板强悍

网友:
我真的很好奇 没有位置号  怎么找的零件,  我每次都找的头大

网友:
这么多信号,晕了,如果是客户,直接换板算了

网友:
这个帖子可以上精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很好奇,为什么这强劲的技术帖没有加精?个人觉得比起有些所谓的精华贴耐看多了

加精华了

网友:
这不是在修主板,而是在修炼自己。

网友:
楼主哪里的  我要拜师

网友:
崇拜。技术袁。。哒哒哒

网友:
楼主真的很厉害,由衷佩服,思路很清晰啊,楼主哪里的?

网友:
感觉有点厉害啊

网友:
理论知识充实,维修思路奇特,加分

网友:
一块主板怎么多问题,楼主耐心和技术可嘉。但为什么不换个IO呢。

网友:
佩服,不但技术一流,而且还可以写的那么细。

网友:
不用客气 轩辕兄

网友:
板子修道你这种境界算是极品师傅啦

网友:
当两个师傅技术实力,差不多的时候,比拼的就是变通思维的能力啦,善于应变的师傅才是师傅中的师傅,极品也!

网友:
学习了 高手啊

网友:
看完了,分析的太好了,赞一个先

网友:
楼主威武啊!不错,有志气

网友:
分析得很专业

网友:
x修的非常好

网友:
非常佩服,说实话我有这个技术但我绝对不会花这么长的时间去修复一块台机主板

网友:
楼主对时序的了解,简直是炉火纯青,还是跑线路盲修,看的我都汗颜!

网友:
大师 能写个帖子说说你的技术怎么练就的不

网友:
为什么都有图纸啊。改的好。信号也可以改。我修台机就没有图纸。问下有MS-7764 的图纸吗。

网友:
这下子,同行都要心服口服了吧

网友:
大神收徒弟不?

网友:
楼主对信号理解的太透彻了

网友:
这个IO不知道能不能用的久!但是未就技术还是值得称道!加分收藏了!估计你的同行看到此板修复后表情很丰富啊!

网友:
牛啊牛,可以设计主板了,

网友:
大师收我为徒吧!

网友:
楼主技术强劲,理论扎实而且动手能力一流,不错,分享的维修经验和时序都很详细,支持楼主。

网友:
我只是在换板子,不是修

网友:
楼主修这板也是为了装个逼 不然我想也不会修下去

网友:
很不容易啊

网友:
这样修板就对了,不能局限于手上的条件,开动脑子。那位同行就和楼主差得多了,只会坏啥换啥。

网友:
厉害,擦屁股要多收,不然太累了。

网友:
楼主威武。。这么多故障,上家是怎么搞出来的。。

网友:
最佩服的就是可以把台式机分析的那个透彻的

网友:
要是额就怒修了

网友:
可要多少钱阿

网友:
最喜欢看这样的帖子,想多加分的,为什么只能加2分?

网友:
厉害 佩服楼主  能不能拜师啊

网友:
楼主大婶    你吓着我啦

网友:
这个楼主,不是一般一般一般的牛B,,能把台板修到这个境界,,,太强大了,

网友:
看来是得给同行一个痛击的时候到了

网友:
这维修技术让我等叹为观止,修的仔细写的清楚,台板知识学到不少

网友:
我和认真的看完只帖子,楼主理乱强大,还有一股不服输的劲,喜欢你这样的人,佩服你

网友:
大神这招借尸还魂,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佩服啊!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佩服

网友:
楼主很有耐心

网友:
有图纸就好了!!!

网友:
楼主说得真详细    发这帖最少两个小时吧

网友:
现在主板都很少修了 一般都是换换换

网友:
这不是在修主板,而是在修炼自己

网友:
大神级的维修 只有膜拜了 这个贴发在板卡模块里 有点低调 让我们自愧不如啊

网友:
大师傅 这个可能是通病哦 今天我也遇到了一个 H55M-E33 IO的 REF DDR0.99 桥0.92 VTT1.24
我换个 IO 试下
它能点亮 但是 会不定时掉电

网友:
这个IO好象是8块钱吧,修过一批这个板都是5VDUAL的问题,

网友:
真厉害 该线路的基本都是高手

网友:
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这种同行总是以为自己懂点就瞎搞。楼主修好了打他脸了。啪啪的响。

网友:
这个板子楼主修的精彩

网友:
分析的透彻,V星的板子修了一些,不好修。

网友:
最近也在学习台机主板, 跟笔记本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修台板要比笔记本更大的耐心和努力。

网友:
修个台式主板真的有必要这样么,哎!还是顶礼膜拜把,我都已经看晕乎了

网友:
不错呀这样都好了

网友:
楼主的功力 很深厚

网友:
这功力,不得不说强

网友:
除了卧槽我已经找不到别的形容词来形容我的内心,我还是琢磨时序的时候,楼主已经在改电路,服

网友:
理论真的很丰富。。

网友:
SRTCRST:3.2V,正常 这个信号是什么信号?

网友:
仔细看了两遍,这样的修板不顶没有道理。

网友:
牛,,学习了,,有空就多上上论坛。。

网友:
你这技术一个月能搞2万不

网友:
给你加分是必须的 。。。。。分析的透彻

网友:
同行和同行是有区别的哈,楼主厉害 感谢分享

网友:
楼主你真是神功盖世啊能否帮我修几片板子啊给个联系方式啦

网友:
新人学习一下论坛大神们的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是真正的维修,手上没有配件,通过其他方式达到目的,厉害。

网友:
给你加分是必须的 。。大神6B

网友:
太好了 很给力

网友:
佩服楼主的好厉害啊

网友:
一路高歌的节奏。。。 看着分析的真好。 什么时候有这技术哎。

网友:
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
板卡侠前来膜拜 我的板子烧了个U30我就感觉没希望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正是我想要达到的境界啊,楼主招学徒吗?

网友:
LZ 技术很好  不管是理论 还是实践

网友(2016-05-18):
大师功力深厚,真心佩服,论坛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