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论坛,维修了一下午都修不出的H61M-DS2 不出U供电

楼主(2016-04-18):
这个板子的故障是不出U供电。测MOS 其中的一组 G极 在装CPU的情况下短路。不装CPU没问题。 把主控换了还是一样。把上下管子换了还是一样。。。
测下管的D极也是短路(装CPU的情况下对地阻值为0.001) 不装CPU测G极,下管D极 阻值都是300多,正常。

实在没办法,把CPU供电整套,驱动  4组MOS供电 显卡 供电   主控芯片 都给换了,再次装CPU测还是短路。
再把所有的固态电容拆了, CPU供电的电感都给断开。  测电感连接MOS管的一端阻值为300多   测CPU座子的一端还是为0V 。
可是我的CPU是好的,换了好几个U。有的好主机拆出来 的没问题的。 为什么所有东西都断开了,装CPU还是短路。。。。
特别不解。。希望有修到的朋友们能提一下帮助。。。以前遇到很多这个,难修就不修,现在还是有这也的故障。想修修看。

补充一下,开始是测上管G 极短路,把驱动 MOS 管 ,还有主控一起换了后G极不短路了。
然后上电还是不出U供电。 再测到下管的D极对地为0(装CPU),把CPU拆了就好了。
然后我就把所有的MOS  主控芯片  驱动芯片  还有一个CPU_VTT 都拆了。还有固态电容。还有cpu供电这边的电感都断开,装上CPU后去测CPU电感连接CPU供电的一端还是短路。。。。

网友:
那一组 MOS 。图片没有标出来啊

网友:
确定装CPU是短路吗?座子针脚有无相互碰触的。仔细瞅瞅。

网友:
实际的情况很可能是楼主在测量时,一脚量了G极,然后又量D极。这样相当于给场管充了电。正确的话应该是先短路场管的GD极。然后再测量各自对地的阻值。

网友:
这主板我有两块一个是CPU供电就没有  搞不出来

网友:
是上管还是下管的G,有没有驱动芯片?

网友A:
首先你得确认那相供电是VCORE电压还是VTTCPU电压。如果是VTTCPU那么这相电还进了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得确认那相供电是VCORE电压还是VTTCPU电压。如果是VTTCPU那么这相电还进了桥

VCORE供电,  我是把CPU_VTT和 VCORE 一起拆了的

网友:
楼主! 应该看一下CPU座的接触针会不会变形了!

网友:
我只能说哈哈哈,这个我修到了最后 CPU坏了 马蛋的  可奇怪了  装U就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VCORE供电,  我是把CPU_VTT和 VCORE 一起拆了的

VCORE供电都是相通的,一相短全部都会短的啊,怎么会一相短其他相正常呢?没遇到过

网友:
这么少见的故障,发到迅维让徐总看看,难得一见的。

网友C:
那时上课你忘啦楼主,徐老师说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时上课你忘啦楼主,徐老师说过的

忘了什么,能否说一下

网友:
如果全部拆了还短路可能是主板层漏电。但你说拆CPU没事,可能是测错了吧,CPU的电阻很低的

网友:
你这块板子搞好了吗

网友:
没好,换给客户了

网友:
这个板子你检测不小心就难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