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给LNK364PN这个电源IC搞的头晕-有300V供电无输出

楼主(2016-04-18):
在电源板里是待机供电,不接负载接电摸着IC发热,换了新的摸着还是发热,周边全检测了没有什么短路的,浅水浸死人,没有头绪了,求助各位大师。

网友A:
这个电源应当不是太复杂,,,。

网友A:
测量一下,关键脚的电压,看有什么不对的

网友B:
电源多半是累积坏的,你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应当不是太复杂,,,。

可是电路里用的是光耦反馈,用LNK564PN装上去也一样发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量一下,关键脚的电压,看有什么不对的

测了,除了供电脚有300V,其余两个脚都没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多半是累积坏的,你的情况?

累积坏的?

这个不明白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累积坏的?

这个不明白什么意思。

应该是“雷击坏的”四个字,不好意思,拼音打快了,没复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