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B85 掉电维修

楼主(2016-04-18):
因为B85 系列的板子修的少  所以这个故障修得我脑袋都快爆炸了 不过值得安慰的是修出来了

板子全图因为修的时候没想过要发帖  所以没拍出来  BIOS也没备份  修好就直接给客户了

因为故障比较少见 所以就几句话分享下  给大家以后修到的人做个参考

全板几个主供电正常  能跑几个代码后掉电不重启  可以再次触发  把ATXPG强拉地的话现象是无时钟  把绿线强拉地的话能跑完代码亮机 几分钟后掉电  故障重现

经过一阵乱戳后这个ATXPG 是CPU 供电正常后发出的 实际它有时候 我还没有开它就已经跑FPQ8的S级去了

换掉PQ8无效  最后把前面的延时电容换掉后OK!  电容和电阻就在ATX接口的旁边

修的辛苦 说得容易 大家看看也就算了哈  毕竟修到B85板子没几片 不大了解这个时序 文章写起来也有点吃力了

网友A:
延时电容指的是哪个?

网友B:
谢谢分享
又学习到新东西了

网友:
还没有修过8系列的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又学习到新东西了

也有你一半功劳  翻了你修的好多例子给刺激到了  就算是没什么价格 也想要修出来   我最近一直在重新回顾H61 和 B75 的时序 就是B85好像没看到有人把时序分享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延时电容指的是哪个?

经过  R200后的那个电容  因为PG就是从这里出来 加上时序中是延时产生的 所以判断它就是延时电容

网友C:
可以拆掉这个管子不要,直接在FPR21加个0欧电阻

网友:
这个问题修出来运气也有很大一部分还是说这个信号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拆掉这个管子不要,直接在FPR21加个0欧电阻

这样的话  那个PG不需要延时发出也能正常工作吗?请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拆掉这个管子不要,直接在FPR21加个0欧电阻

电路中这么画了,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B85就开始修了....我这还在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