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H61H2-AM不出CPU供电通病

楼主(2016-04-18):
主板:联想H61H2-AM
故障:无CPU供电
先上个全图 刚开始修这个板子走了好多弯路,各种条件都正常,于是干芯片,干模式管最后都无济于事。偶然发现这个板子内存槽附近有点烧焦的痕迹 ,测量一看是VDDSPD,电压只有1V,于是直接飞线,CPU供电就出来了,我顿时世界观,人生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后来又修到这个板子都是这个通病,所以整合发出来,以后少走弯路。具体为什么SPD没有会导致无CPU供电,有没有大神解释一下呢??大家觉得好就加个分呗

网友A:
这个 应该是 VRM-EN的 上拉开启 来源。 所以 你的没有 VCORE电压。。。

网友B:
供电时序,内存供电正常后 会给桥一个MEM_VLD信号告诉桥。内存供电好。然后桥发出CPUVDD_EN去开启CPU供电

网友:
上次我也问了这个问题,SPD为何会造成没有CPU供电,希望大神解释下

网友C:
是否也可以理解为内存不过,缺供电也就无CPU供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时序,内存供电正常后 会给桥一个MEM_VLD信号告诉桥。内存供电好。然后桥发出CPUVDD_EN去开启CPU供电

谢谢,长姿势了

网友D:
这个主板我有的  就是没有修过的

网友E:
这样3V直接拉低,桥的3V条件不满足,不能发出PROCPWRGD给CPU,

网友:
我也不理解!!!!

网友:
SPD是码片供电,其他的俺也是不懂,关注答案

网友:
这和H61白皮书里面的时序有关,可以参考下

网友:
时序,时序,时序,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SPD是236脚,你烧的内存位置离236脚有点远,这其中应该还有别的电路在里面吧。我看了一下你这个板的图纸,内存SPD电压是由3V直接过去的,如果SPD烧断的话是不会影响无CPU电压的,除非就是SPD短路或倒针拉低了3V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应该是 VRM-EN的 上拉开启 来源。 所以 你的没有 VCORE电压。。。

这板子的SPD是直接连3V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供电时序,内存供电正常后 会给桥一个MEM_VLD信号告诉桥。内存供电好。然后桥发出CPUVDD_EN去开启CPU供电

他的是内存的SPD供电不是内存供电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否也可以理解为内存不过,缺供电也就无CPU供电了。

CPU供电都没有,板子就不会工作更别说跑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主板我有的  就是没有修过的

这板子你有,能不能做过实验呢?割断内存的SPD脚的线,看一下会不会导致不出CPU供电呢?理论上应该是不会影响CPU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3V直接拉低,桥的3V条件不满足,不能发出PROCPWRGD给CPU,

你这个是唯一的解释,SPD短路拉低3V所以导致无CPU供电,如果是烧断的话是不可能引起无CPU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他的是内存的SPD供电不是内存供电哦

内存工作条件不正常。会不返回信号。肯定不跑马

MS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