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成 三星Q470c 独显 XIDAN-14 REV1.2 BA41-01938A bios

楼主(2016-04-18):
多次重启,不认硬盘、U盘、光驱,刷一个好一个

网友:
有没有谁验证一下啊

网友:
我的机器键盘不能用

网友A:
合成的什么意思

网友B(2017-08-15):
楼主  BISO程能不上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  BISO程能不上传一下

什么意思??????????????????????????????

网友(2017-10-03):
引用 网友A:
合成的什么意思

合成了me 如果不合成开机显示速度慢

网友(2018-09-09):
我的开机开机显示要重启一次,试下你的看下,行不行

网友:
下载了,刷了,可以显示,一个鸟样,没解决

网友(2018-10-22):
验证了。完全可以用,一切功能正常。谢谢楼主·,没有2次开机的问题,显示快,触摸板,键盘,usb都正常

网友(2019-02-12):
确定可以,非常感谢。亲测可用。

网友(2020-10-30):
刷了 是好的 没有不认USB 二次开机 不进系统 一切正常

网友(2021-03-25):
这个靠谱,刷好了!!!

网友(2021-08-15):
每次开机的第一次掉电,可以亮机

网友(2022-04-11):
刷了的大佬们,请问下有没有不能充电的现象.现在就是接上电源不充电,电池也正常识别,就是不充电.不知道适不适合BIOS有关系

网友:
下了去试试,试过了上来汇报结果

网友:
刷了,可正常亮机,版本号是07,应该是Q470C最新的官方版本号

网友(2023-12-24):
完美解决不识别u盘,反复重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