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GA-G41MT-S2PT关机自动重起

楼主(2016-04-18):
GA-G41MT-S2PT关机自动重起,进BIOS关闭power on by ring  既可

网友:
这个和网络唤醒有关系吗?

网友A:
有些 关这个也不行 还要关掉上面那个 PM 什么的选项

网友:
关机变重启?是关机断电后自己又触发还是关机不断电重启?

网友:
也不是  所有  都是  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 关这个也不行 还要关掉上面那个 PM 什么的选项

对啊 今天遇到一张这个板  关了楼主说的还不行  再进bios关了pm什么的选项后保存重启就好了

网友:
我的主板不关网络唤醒关机风扇转转停停总是这样,

关了网络唤醒后.电脑是关了..但开不了机.非要把电源线抽了等个2秒再插才行....为什么.....

网友:
电源线了等个2秒再插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