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817 H81M-P33 BIOS 亮机编程器备份,有图有真相

楼主(2016-04-18):
MS-7817 H81M-P33 BIOS 亮机编程器备份,有图有真相

网友A:
使用1155针脚的CPU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1155针脚的CPU吗?

你是一个铜牌维客,H81是什么接口应该不用解释的呀

网友(2016-06-12):
我的也是7817,但是主板不一样,你的是P33,我的是E33

网友(2017-12-05):
我的是MSI B85M-P33   MS-7817 VER 1.2   能用吗?

网友:
我的BIOS 是25L128 16 M 的 你的低压后是 8M

网友(2018-04-08):
我的是不过内存,求大神指点。。。。。

网友(2018-06-22):
刷了,关机风扇还在转,是不是还是bios在原因

网友:
谢谢分享 不过5分有点高了  下载不起啊

网友(2018-10-04):
            3.3.6.。。。3   谢谢

网友(2020-03-08):
正需要编程固件!

网友(2021-05-20):
刚好用到...谢谢.......

网友(2021-12-10):
Please! I need it.

网友(2024-10-11):
我这个板, 有极少数的内存 能亮机  但进系统后不多久就花屏。而大多数的内存 点不亮,反复重启。CPU没问题,内存电压正常,这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