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_DS2 V3.0开机掉电小修

楼主(2016-04-18):
接技嘉H61M_DS2 V3.0一块,故障是开机立刻掉电,还可再开机,从表象来看是缺电压所至。

那就按时序来修,供电,时钟,复位。开机瞬间测各供电,果然缺CPU_VTT电压。

实测TQ1 有输入无输出,且测得G极也有电压跳动,以为TQ1坏换后故障一样。再细分析发现TQ1开机瞬间G极电压好像只有2点几伏,记忆中桥供电等供电管要导通好像要4~5伏左右。再返路测得U15脚正向输入VTT_EN无电压,追VTT_EN来源。

据上图得知VTT_EN受控于Q9,Q8。实测Q92脚有0.7伏,Q9管导通拉低VTT_E了,开机瞬间再测Q82脚只有0.4伏,Q8不能导通拉低Q92脚电压。故障点找到,拆掉Q82脚也是0.4伏,直接拆掉BC20电压无变,再换R44开机亮机

小小菜鸟, +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分析很到位,思路清晰。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A:
修得真不错,这个cpu——vtt就是 1.05v?不是太懂台式机

wml

网友:
加分了  我目前最喜欢修的板子就是技嘉H61系列了   因为资料图纸齐全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顶一下!!!

网友:
思路清晰 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得真不错,这个cpu——vtt就是 1.05v?不是太懂台式机

cpu_vtt是1.05V,跟桥供一样VCC1_05_PCH

网友:
厉害  我遇到好多片都么有维修好

网友:
楼主真历害,值得学习啊

网友:
H61主板缺电就会反复重启,技嘉修的最多就是小芝麻,还有上拉电阻

网友:
这种大电压好查,那小三极管句很麻烦对图纸不熟不知从哪里下手,不过楼主厉害啊

网友:
我这个现象一样
但是问题不一样
难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