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示波器适合修笔记本不?

楼主(2016-04-18):
最近没什么生意,想学习下示波器,在某宝上第一眼看到这表就爱上它了,又怕买完之后用不上,劳烦各位把把关,看下这个参数修本子行不行。另外请问下《存储深度》这个指标在修本子时有没有用?先谢谢各位了!

补充内容 (2016-4-20 15:46):
谢谢各位的帮助,已经买好了。DSO1202B,模拟带宽200MHz,实时采样率1GSa/s,单通道最大存储深度1M,双通道512K

网友A:
太施舍了点吧,100M数字就行,千把块钱

网友:
200兆便携式的,没用过,但感觉修本本超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施舍了点吧,100M数字就行,千把块钱

本来就是靠兴趣才入的维修门,千把块的颜值太低了,不喜欢,会降低我对维修的兴趣

网友B:
实时采样率太低了,每通道至少要1G sa/s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时采样率太低了,每通道至少要1G sa/s

嗯,谢谢,请问还有其它须要注意的不?

网友:
这个可以啦,感觉是大材小用了,100M的其实就够了

网友:
应当是可以的,但性价比不适合,。。。

网友:
100m就可以 ,你这个太奢侈

网友:
采样率有点低 最好用1g的

网友:
要买好的,可以用得到,修几台本钱就赚回来了,支持楼主

网友C:
楼主为什么要买便携式的啊!

网友:
100m的感觉够用了

网友D:
整这么高端的装备,要干大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为什么要买便携式的啊!

好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整这么高端的装备,要干大的啊

一个月修不了几台本子,主要是练技术,为将来开新店做准备

网友:
楼主真是舍得出钱买好仪表。

网友:
不错,一个月修几台也是不错的,装备齐全好办事

网友:
懂的教教我啊1

网友:
随便买一个二手的就可以了

网友:
200M的 应该是足够了!

网友:
示波器我们都是用100兆的

网友:
用不着那么好的吧!除非你是土豪

网友:
这个是手提式的吧?

网友:
看你的财力,就像买电脑的,买i7一点都不心疼的谁会因为不玩游戏买奔腾?

网友:
100M 1Gc采样率,双通道千把块钱的就行了

网友:
楼主大手笔啊

网友:
这种应该可以的

网友:
不适用太专业了吧 、

网友:
这个足够维修笔记本用了

网友:
肯定适合啊   比万用表好用多了

网友:
用示波器检修显示器是最准确的

网友:
买的100M,感觉够用的了

网友:
都没有过这个高大上的玩意   都是看着图纸加点位的维修

网友:
慢慢来 ,一下搞那么高大上的实在舍不得啊

网友:
正常维修100M就够用了

网友:
感觉太小了,我是选着屏幕大的买

网友:
这个应该贵吧

网友:
真想深入研究技术 还是进口示波器吧 国产有些信号很难测,国产会影响你的深入研究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