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进系统花屏

楼主(2016-04-18):
如题  联想G460
进pe正常  就是每次进系统的时候  就会卡在这
过完滚动条之后   该出现鼠标的时候  就会出现这种界面。  应该不算花屏。。外接也是一样。
确定主板问题了    拆机    换U  换内存  刷blos   无果。。加焊显卡。加焊桥  。还是一个样。

特来请教哪位高手遇到过这种问题。给指点一二

网友:
换显卡吧!

网友:
g460是只有独显的,lvds信号不经过南桥,直接换显卡····换了不行再慢慢查

网友:
看看 显卡驱动吧  把显卡驱动下了看能不能进系统

网友:
软件排除的话可以换显卡 显存

网友:
考虑换显卡试试

网友:
显存没搞一下??

网友:
直接换显卡啊

网友:
我这也是一样  换了显卡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