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45 nm-a281烧糊 小修 内含资料

楼主(2016-04-18):
接一台联想g40-45 板号nm-a281 rev:1.0笔记本。这个本子板载cpu,amd平台,没有南桥。故障为大短,以为捡到死鱼了 ,结果拆机发现5v供电芯片MT4SN烧糊,快看不到字了。板层同时也烧糊了。
本来是不打算发上来的,但是后面查不到mt4sn的型号所以发上来与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挖开烧糊的部分,然后打上绿油,用紫外光照一下,几分钟就干了。 这就是打上绿油照干后的效果,遗憾的是开始挖洞没有拍。
弄好这个后,我一般不选择飞线,为什么呢?还是散热的问题,我的解决方案是这样的 ,看到了?一块铜箔覆盖上去 ,同样用绿油处理好绝缘。
下面就该提到这个MT4SN了,问了卖芯片的 不知道什么型号,我只知道这个芯片要么是3v,要么是5v应为以前修到过。后来查看一个帖子才知道, sy8208c,对应了一下脚位发现是 5v的芯片。应为3v的芯片的第七脚是vin。补上mt3的芯片 然后 没错,正常的亮机了。关于mt3和mt4这里证明了是可以互换的。还有为什么这个芯片会烧糊,是应为从背面进了一点水,正好就进在了这个芯片的位置上。下面是备份的bios,今天好像上传不了?放在沙发上吧

网友:
这个是bios文件,大小8m

BIOS g40-45 nm-a281 1.0独显.rar

网友A:
好经验,谢谢楼主的BIOS,下次又有一个思路了。这机子还是比较新款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经验,谢谢楼主的BIOS,下次又有一个思路了。这机子还是比较新款的吧

的确是比较新款的,给评个分加点儿动力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句话倒是有了,但是分呢?分呢?分呢?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好还剩两分,全给你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句话倒是有了,但是分呢?分呢?分呢?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刚好还剩两分,全给你了。

网友:
楼主运气还是不错的,cpu

网友:
楼主运气还是不错的,cpu没有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运气还是不错的,cpu没有烧坏

结巴了,非要说第二遍才说完,怎么就没人加分呢?

网友E:
来求学的,哈哈.这样装上也可以呀

网友:
芯片左边的引脚咋补的,看不到呀

网友F:
难道引脚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F:
难道引脚还在?

剪得一块铜箔补上去得,怎么可能还在

网友G:
烧糊的修复方法不错。。加分鼓励来了

网友:
楼主经验确实多 这只种问题不好修

网友H:
紫外灯是不是可以用以前的验钞灯照啊

网友I:
话说这个绿油有什么办法让他快速干掉的办法?

网友:
方法确实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H:
紫外灯是不是可以用以前的验钞灯照啊

应该差不多吧  我这个电筒90元  5w得灯

网友:
引用 网友G:
烧糊的修复方法不错。。加分鼓励来了

谢谢加分,发帖更有动力了

网友J:
这个机器3  5v待机芯片是单独的  可以互换试试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J:
这个机器3  5v待机芯片是单独的  可以互换试试啊

不能互换得  引脚定义不同 如果互换 直接报废5v线性上得所有东西!3v得第七脚是 vin

网友:
楼主真心厉害啊 。最烦这种芯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互换得  引脚定义不同 如果互换 直接报废5v线性上得所有东西!3v得第七脚是 vin

哦哦  芯片的vin脚不一样      以前也修过一台 3  5v芯片单独的   是5v短路  芯片坏了  直接定的芯片 好了   因为是5v坏  也没去测3v    现在看来还好当时没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来求学的,哈哈.这样装上也可以呀

必须可以呀 ,,没看见贴上后 和原来没多大区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话说这个绿油有什么办法让他快速干掉的办法?

淘宝上搜索,光固化等  就可以了

网友K:
现在新机器很多都是DRMOS供电方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现在新机器很多都是DRMOS供电方式了

感觉也并不是特别多,不过烧坏的话一般板层都会出现问题

网友:
都是进水的机器了

网友:
是的,进水机

网友:
怎么我用绿油从来没等他干过呢

网友:
无法传加QQ 5 2 6 8 5 6 9 1 3

网友:
无法传图片了 加 QQ 5 2 6 8 5 6 9 1 3我把维修记录发给你

网友:
最后的一分加给你了

网友:
我的主板是集成显卡的可以用你的BIOS忙?

网友L:
联想G40-45出联想就死机是BIOS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L:
联想G40-45出联想就死机是BIOS问题吗?

卡LOGO吧?usb有没有问题?

网友L:
USB没问题。出LOGOY一分钟才往下走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USB没问题。出LOGOY一分钟才往下走是什么问题?

BIOS设置吧  不要 ufei

网友M:
楼主还记得EC什么型号的吗,我有一个板子EC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还记得EC什么型号的吗,我有一个板子EC没了

有联想字样的it85多少  这个要买个剪板的 30元 带程序的

网友N:
楼主厉害,佩服佩服,只有一分加,希望不要嫌弃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厉害,佩服佩服,只有一分加,希望不要嫌弃

当然 ,聊胜于无不是 .谢谢加分

网友O(2016-06-07):
联想g40-45 板号nm-a281 rev:1.0这个版号是集显吧,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O:
联想g40-45 板号nm-a281 rev:1.0这个版号是集显吧,楼主???

独显的,双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