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90S 不触发,IO不工作求助,随便上个图纸

楼主(2016-04-18):
联想B490S 不触发,测有3V 5V,测试IO工作条件时,测4脚电压 3D3V_SO为0.14V,这个应该是触发之后才出来的,所以不管它,102脚AVCC 3.3V供电满足了,按下开关的一瞬间93脚有3.3---0V---3.3的跑变,但117脚一直都是3.3V,没有任何变化,大家帮我看下IO还有什么条件没有满足,还有IO下面挂了一个BIOS,是不是BIOS坏了,还是就是IO坏了

LENOVO B480 B490 LA48 LA480 MB11264-1M 11273-1m RSD 0106.pdf

网友:
补充一下,公共点DEBATOUT公共点有电压哦

网友A:
既然后缀是s0那么应该就是S0电压了  要到后面触发后出slp——s3后才有的电压 s5 s4 s3顺序是这样的 有几毫秒先后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后缀是s0那么应该就是S0电压了  要到后面触发后出slp——s3后才有的电压 s5 s4 s3顺序是这样的 有几毫 ...

你是说这个电压是要按下开关之后才会出来的吗?

网友B:
查RUN_ENABLE 的来源

你的应该是不触发 按照不触发查 EC的上电条件

网友C:
你说的那个电压是触发上电后出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查RUN_ENABLE 的来源

你的应该是不触发 按照不触发查 EC的上电条件

好像是,搞错了,IO触发之前这个电压不用出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那个电压是触发上电后出来的

现在是IO的93脚按下开关的一瞬间有3.3--0--3.3V的跑变,但117脚一真是3.3V,没有任何跑变,我以为因为IO的4脚要满足电压,所以查那个电压,现在看来不用这个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是IO的93脚按下开关的一瞬间有3.3--0--3.3V的跑变,但117脚一真是3.3V,没有任何跑变,我以为因为IO的 ...

93脚有跑变,117脚没有,是不是IO坏了,还是IO下面挂的那个BIOS坏了,还是IO什么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是IO的93脚按下开关的一瞬间有3.3--0--3.3V的跑变,但117脚一真是3.3V,没有任何跑变,我以为因为IO的 ...

93脚有跳变只能说明EC到开关是通的 117脚没跳变说明EC工作条件没有满足。查查LID 时钟 复位 适配器到EC检测信号ACIN(名子多变) BIOS BIOS 7 8脚电压  ROM芯片本身 EC本身  当然还有其他 如3 5V PG等

网友:
LID信号和ACIN正常不,都正常刷个BIOS看下,还不行换EC,还有查下BIOS和EC连接的中间有几个电阻看下有没有变质,待机就这些了。

网友:
这里有个信号是来自BIOS程序的

网友:
应该直接刷个BIOS 试试。。。应该是IO 有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公共点 没有电压 好修

网友:
找了一天了,正需要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像是,搞错了,IO触发之前这个电压不用出来

是的,按开关后猜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