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自己拆换6p的扬声器后,网络问题。

楼主(2016-04-18):
手机的网络很特殊, 只要不是苹果服务器的所有自带软件 都可以正常使用。appstore、itunes store 、音乐、icloud、apple store  等等,所有手机自带的软件打开巨慢, 经常无法连接网络
比如打开app商店,可能未来几个小时都打不开, 一直白屏。
其他的软件也一样。 都是白屏。
有的时候会突然好用那么一会。然后又打不开。
但用苹果的safari 开打任何地址都没问题。  或者用第三方的软件,下载并安装都无问题。

请大神赐教,是不是我哪弄坏了。

补充:手机满格信号,下载速度能达到60m/s    就是官方服务器的软件不行。 经常无法连接
其他:比如qq 微信等等都可以正常使用,加载也很快。无任何异常。

网友A:
你过一段试试看 是不是苹果官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过一段试试看 是不是苹果官方的问题

这个我明白。宕机啊啥的。
  主要是,其他的手机并没有此现象。 唯独这个

网友:
刷系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