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5VDUAL是怎么工作的没看懂

楼主(2016-04-18):
请教这个给内存的5VDUAL是怎么出来的 没看明白

网友A:
当待机时,5VSB、3VSB都存在,3VSBSW为低,这时5VSB通过P管变成5VDUAL
当开机时,12V及VCC正常时,3VSBSW应当为高。上面的P管截止,下面的N管导通,这时VCC变为5VDUAL

网友B:
你都1000多的人 你给我说 你看不懂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都1000多的人 你给我说 你看不懂这个?

我很勤快的签到 但很笨 只有多看 多问了 兄弟

网友:
其实我看了二楼的解释还是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待机时,5VSB、3VSB都存在,3VSBSW为低,这时5VSB通过P管变成5VDUAL
当开机时,12V及VCC正常时,3VSBSW ...

大哥,看了你的解释有点明白。但是我有个新问题。这个MOS怎么都是S极输入 D极是输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哥,看了你的解释有点明白。但是我有个新问题。这个MOS怎么都是S极输入 D极是输出?

这个是NMOS管      NMOS管是 D——>S    低电平开启的

网友:
二楼解释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NMOS管      NMOS管是 D——>S    低电平开启的

NMOS管 ?是新元件还是  N沟道MOS管的意思?但是这个NMOS管 跟我们普通的内存供电里面的上管下管电路符号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