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qpl-am 复位灯常亮修复

楼主(2016-04-18):
  cpu 有电压,复位灯常亮,不跑马。  poq11 c极是PG 0V ,C 连porn2 102排阻.  另外端有1.2 .
更换排阻.ok

网友:
楼主有图片吗,在那个位置

网友:
怎么不上图

网友:
楼主下次请附上图片。我特意找了下图纸,但是我有一点不解

这个是VTTPG,DPD4是VTTPG导通给VCOREen
是给CPU开启电压的,楼主你说CPU电压正常。我不解

网友:
哈哈,我错了,cpu 没有电压的,谢谢

网友:
图哪。。看看。那个位置的

网友:
刚好修这板,CPU有电压,还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