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B75/H61 VER:7.00 B75S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6-04-18):
ONDA B75/H61 VER:7.00  不开机维修一例

查电源损坏,主板不能开机

按开关 触发后 CPU风扇转一下就不转了

拨了 CPU供电   按开关开机  CPU风扇能 转

参考网上各种资料 ,找到芯片图片。网上说 RT8859M  49 50脚是220K变质

但在ONDA  板中 是   160K  和220K  这个倒无所谓了

测各CPU  供电声管没有发现问题

直接可调电源上12V插CPU供电 0.01电流一直有来回 变动 ,其实我就想量下BD=FA??BD= BD=CC BD=BJ BD=CH BD=CD 的电压  型号不

一,但东西是一样的。边上的的电容 都 是有 12V的。也许 11.几  。破表 量不准

百度找 说这芯片是控制 场管供电 电压的  。

昨晚连夜送三只机箱给 同行  。。在哪里 顺便带回好几片坏板

回来时还是下雨被淋了 。。广州的天气

今天上午拆坏板华擎断针的H61的RT8859M  CPU供电芯片

直接更换   ,上电插CPU风扇开机 ,风扇正常转 ,,按开关4S关机也正常

废话不多说 ,直接上U,上内存  装系统   一切OK

风枪更换芯片后用刀头烙铁补焊,放大镜看  引脚

顺手 拿上CPU,直接随便拿AMD风扇压下 ,开机点亮
所以下图中能看到楼猪的嫩手,其实也不嫩了  都 26了 还单身*脏话*的

这是没换之前的

网友:
刚遇上这故障,学习了

网友:
楼主焊工不错,洗板水再洗下就完美了

网友:
RT8859M芯片坏了?  真的没遇到过8859M有坏的!

网友A:
h61的板子是不怎么好修,杂牌的还没有PCI槽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h61的板子是不怎么好修,杂牌的还没有PCI槽子

杂牌最主要是没图纸  看着那一个个芝麻元件  不知道原值是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