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E40 0.6掉电

楼主(2016-04-18):
LENOVO E40  集显  开机触发  跑0.6掉电  求指导

网友:
0.6电流掉电,应该是后续电压(CPU,显卡供电)没有出来。

网友:
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PU2 不良   不出PG     到致  +15V 不稳定  变低。  +15V 升压是好的
用双通道  测  显卡 电感   和  内存电感     发现 显卡  先掉电。  加焊  显卡(集显)供电 PU2 .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
修过有个CPU供电芯片附近的电容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