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U2413时常开机点不亮,但指示灯常亮

楼主(2016-04-18):
二手显示器,通电时间1000小时,正常亮屏时,细听有吱吱的电流声。
DP线,hdmi,dvi接口都试过,故障现象一样,正常通电开机,第一次一直无法点亮,需要关闭显示器重新打开才行,有时候需要拔电源再开机才行。
查了网上说dp信号和显卡不匹配问题,但是用显卡hdmi口,dvi口转hdmi口问题依旧。

补充内容 (2016-5-31 16:38):
说一下最新进展吧,因更换显卡,点不亮问题有所改善,新换的卡是260X,看来还是接口兼容性问题,dvi,hdmi,dp都存在问题,不单纯是dp口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6-9-19 18:03):
最近想了个办法,还挺灵,就是插入电源插头的时候,故意接触不良,插头反复打火几下,显示器就亮了,真怪啊

网友:
补充一句,有时候需要断电拔插头才能点亮,不亮时的现象是黑屏,指示灯一直常亮,不是无信号状态,已排除显卡问题。

网友:
背光有问题,,,,,,,,,,

网友A:
轻微的声音肯定是灯管打火,然后暗屏你看下里面肯定有影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轻微的声音肯定是灯管打火,然后暗屏你看下里面肯定有影子

u2413应该是LED背光吧?

网友:
问题是软故障,一旦开机后,很少再黑屏,是不是信号识别问题?
在主机开机后,显示器经常还是待机状态,需要反复开关几次

网友:
引用 网友B:
u2413应该是LED背光吧?

是LED的估计就是升压或者就是背光的问题啊,你看有没有影子

网友C:
电源灯常亮要查背光电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灯常亮要查背光电路了。

问题不是每次都有啊,怀疑是信号触发问题,因为好多情况下,主机开着,显示器却一直睡眠,只有断电重开才行。等再黑屏,我先看看是不是没有背光了。多谢。

网友:
再顶一下吧。问题应该还是和显卡兼容性问题,电源指示灯不闪,常亮,结果信号没有,屏一点不亮,并且用手电照也没有图像,应该不是背光的事,还是信号处理的问题。

网友:
检测一下电源板上边有没有电容鼓泡,然后检测一下灯管的问题,如果灯管没有问题,改个高压板应该就好了,这样的问题应该不是什么难题呀

网友:
首先检测电源板有没有电容鼓泡      然后检测灯管的问题    如果灯管没有问题的话,应该就是高压板的问题    像这种情况不是什么大问题,,,应该平平常常就能解决的

网友D:
你们说的都错了,我有同样型号的显示器一样的问题,估计是主板的问题,想刷固件,可惜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们说的都错了,我有同样型号的显示器一样的问题,估计是主板的问题,想刷固件,可惜找不到。

用了一段时间。显示器进入待机或关掉显示器,再开开,也不亮,只有电源灯常亮,表明并不是在待机状态,非要开几次才行。觉得还是背光驱动板问题。

网友E:
一般情况下是高压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情况下是高压条有问题

嗯。现在还能亮,有空一定要拆开看看,一睹庐山真面目。
故障还是软故障。换了一块显卡,现在开机能看到自检后的选择操作系统菜单,但进win10登陆页前,又待机了,摸黑输入密码,进入桌面又自动唤醒了,总感觉信号处理上还是有问题。

网友F:
灯管漏电吧 换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灯管漏电吧 换管吧

LED背光,哪来灯管啊?

网友(2016-05-31):
顶一下,换了显卡,故障改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