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LCD更换LED后不完美,求助

楼主(2016-04-18):
今天看着老本本LCD的背光好暗,在大白天,阳光不算太强,看个视频老是不爽,可能是平时用惯了LED的笔记本,于是就把LCD灯管改成LED的,但是更改后问题多多,不足之处就是感觉有点闪灯的现象,而且更换后还没有之前LED的灯那么亮,难道LED灯条质量问题么?插上适配器,屏幕瞬间亮度增加,灯条也不闪了,才想起来,可能是电池达不到灯条的功率吧,但是从X宝买的,输入电压范围是10V-20V,测得屏接高压条的接口电压为11.2V,是满足电压条件的啊,这个是一个疑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改后,待机熄屏,或开机后,跑完Windows那个进度条后白屏一下才进桌面,(这里的白屏不是指屏幕白屏,是灯会亮一下),虽然能用,但是很很不爽,请教下是不是我的接口接错了,就是这两个疑惑,请教下有改过笔记本的屏的大神解惑!

网友A:
背光开启接的不对吧

网友B: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吧

网友C:
第一个问题,很像是控制面板中电源管理没调好呀,就是没改过的笔记本,如果调的不对,也是插上适配器突然亮起来的

网友D:
“插上适配器,屏幕瞬间亮度增加,”问题是电源管理设置电池亮度和适配器亮度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开启接的不对吧

说得有理,我再改下试试

网友E:
LED PWON 信号对吗,有可能是亮度信号当成了ON信号了

网友E:
再有就是将亮度信号脱开,开路试一下

网友F:
你买到翻新屏幕了。明显背光不均匀。

网友G:
是正常的,因为3.3V的时序的影响,亮一下影响使用

网友H:
背光开启时序问题或者你接错了 白屏不影响 可以凑合用

网友:
估计是翻新的屏

网友I:
楼主是不是线路接错了啊!

网友:
开启接错了吧

网友J:
二楼正解,开启接的不对导致的白屏

网友K:
线没接好的原因吧。

网友:
ADJ和ON接反了吧!

网友L:
ADJ 应该是反的  接地最亮吧? 要是这样的加反向电路

网友M:
应该是背光灯的问题吧, 电池供电的 时候 电压比较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背光开启接的不对吧

谢谢指点,确实是背光开启的线接错了,现在已正常,十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吧

驱动板是好的,就是线接错了,ADJ调节和开关控制线接错了,互换后正常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问题,很像是控制面板中电源管理没调好呀,就是没改过的笔记本,如果调的不对,也是插上适配器突然亮 ...

不好意思哈,经过大神指点是线接错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上适配器,屏幕瞬间亮度增加,”问题是电源管理设置电池亮度和适配器亮度选择。

这个也有可能,不过现在已经修好了,就是ADJ调节和控制线接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LED PWON 信号对吗,有可能是亮度信号当成了ON信号了

说得太对了,把线交换过后就好了,谢谢提醒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再有就是将亮度信号脱开,开路试一下

确实证明线接错了,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买到翻新屏幕了。明显背光不均匀。

这个是原装屏,呵呵,背光是我改的led灯条,线接错了,导致背光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正常的,因为3.3V的时序的影响,亮一下影响使用

是正常的么?
我怎么不觉得呢,我今天把ADJ调节和开关控制线对调了下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背光开启时序问题或者你接错了 白屏不影响 可以凑合用

谢谢,我已经把线对调了下,现在正常了,谢谢指点

网友:
这个和屏幕是不是翻新的没有关系,你没有看我要问的问题呀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是不是线路接错了啊!

现在已经证明确实是线接错了,已经对换线了,完美解决了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J:
二楼正解,开启接的不对导致的白屏

确实是线接错了,现在已经完美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K:
线没接好的原因吧。

不是没有接好,是ADJ和开关控制线接反了

网友N:
正接,已采用你的方案顺利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ADJ 应该是反的  接地最亮吧? 要是这样的加反向电路

谢谢指导,线确实是ADJ和开关控制线接反了

网友O:
改天我也试试,买了几根,还没有改过

网友:
引用 网友M:
应该是背光灯的问题吧, 电池供电的 时候 电压比较低

我最开始也是这么理解的,后来看了大神们的指点后,把ADJ和开关控制线对换,完美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O:
改天我也试试,买了几根,还没有改过

嗯,亮度还可以,我买的是十块一根,改老笔记本还是很不错的,但是一定要找对线,不要像我一样接错了哈

网友P:
直接换个新的LCD灯不就好了吗,LCD灯的光还是比LED不那么刺眼。

网友:
引用 网友P:
直接换个新的LCD灯不就好了吗,LCD灯的光还是比LED不那么刺眼。

是有点刺眼,但是LCD屏看着暗淡,用着不习惯,所以就改了,虽然是老本子,但是用着顺畅

网友:
引用 网友N:
正接,已采用你的方案顺利解决问题

哦!解决问题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N:
不好意思哈,经过大神指点是线接错了,呵呵

搞定了就好

网友:
学习了,关键是要接对线!

网友:
引用 网友N:
确实是线接错了,现在已经完美解决

嗯,呵呵,又开始相信科学了

网友:
应该接错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