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610显卡花屏用BGA加焊完美修复花屏

楼主(2016-04-19):
显卡花屏是我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因为没有设备。近来新增一台设备,我梦寐以求的迅维CF-360T   BGA返修台。嘻嘻!!!这回基本显卡因虚焊引起的花屏估计能返修了。以下将我初次用BGA返修台修复显卡花屏分享给大家。一张影驰GT610显卡严重花屏如图下:

这样的花屏是不是很花呀!初步判断是红色圈处的GPU芯片虚焊,上BGA返修台验证一下,先设好BGA所用的曲线上风速我用5如下:

显卡上机开始,BGA返修台亮相:

不一会儿加焊到第五段,用摄子轻轻碰一下GPU芯片看看锡球是否完全熔化,轻轻碰了一下芯片动了松开摄了芯片回位了,完全熔化了,加焊完成。接着是冷却了如图下:

等待显卡完全冷却了,上机测试,开机.....有点紧张呀!初次正式加焊花屏显卡......还是花屏如图下:

有点失乐,还是花屏。想了一下:显存虚焊也会引起花屏的,显卡只有正面红色圈起的4颗显存芯片,二话不说直上机分两次加焊,每次加焊两颗显存芯片,(显存芯片比较薄,将上风口调高至1.5CM,上风速减4,生怕会挂了,加焊到第四段就要检查显存芯片锡球是否完全熔化,发现能推动芯片马上停止加焊)不一会儿全部加焊完成。再次上机测试,开机......好紧张呀...... 显示不花屏了,加焊成功了如图下:

进系统安装显卡驱动,用鲁大师测试显卡的性能如图下:

鲁大师性能测试完全通过,此显卡花屏完美修复。迅维BGA返修台真给力。
总结:我们做维修的一定要多想多试,要相信自己,相信一切都是有可能的。

网友A:
现在的维修BGA基本上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了,显存的话我一般用风枪吹很少用BG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维修BGA基本上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了,显存的话我一般用风枪吹很少用BGA

呵呵!有点像大炮打蚊子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有点像大炮打蚊子是吧!

我个人认为显存用风枪更方便

网友C:
修好就行了 就当练手了 刚买的机器

网友D:
显存用风枪就能解决,用BGA就有点浪费电了.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历,工具先进效率提高

网友E:
楼主测试显卡不加散热,就不怕烧坏GPU吗?我有一次把刚修好的GT240上机测试,亮机不花了,正想测一下显存,但高兴过度,忘了还没有装散热片,一会就死机,然后显卡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就行了 就当练手了 刚买的机器

嗯嗯!是呀!刚买的机器,就当是焊接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存用风枪就能解决,用BGA就有点浪费电了.

谢谢建议,是有点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测试显卡不加散热,就不怕烧坏GPU吗?我有一次把刚修好的GT240上机测试,亮机不花了,正想测一下显存, ...

嗯嗯,只是用到亮机点就马上断电,上散热器有点麻烦。

网友:
可以的,显存我也是用风枪了。

网友F:
台式显卡加焊的温度也跟笔记本差不多吗

网友:
赞一个。。显卡感觉修的人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台式显卡加焊的温度也跟笔记本差不多吗

嗯!我个人认为 是的

网友G:
我觉得,找出显卡为什么花屏是很重要的。

显存DIE坏?显存封装脱焊漏电?显存BGA脱焊漏电?显卡PCB断线?GPU脱焊?GPU倒装封装脱焊漏电?GPU DIE品质不良???

必须要找出原因并解决,才算是真正修好,加焊好只是表面现象。。。

网友:
影驰的显卡显存还虚焊? 质量也太次了吧?

网友:
显存用热风枪就可以了。

网友H:
显存直接用风枪都可以干了。无铅的我一般是380度852拿掉风嘴干,基本上不会死的。还有你的示波器怎么用塑料包起来了,展示用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维修BGA基本上是必不可少的工具了,显存的话我一般用风枪吹很少用BGA

显存我也 是用风枪,无铅的380度干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测试显卡不加散热,就不怕烧坏GPU吗?我有一次把刚修好的GT240上机测试,亮机不花了,正想测一下显存, ...

弄个220V的小风扇,风力很猛的那种对着芯片吹。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显存我也 是用风枪,无铅的380度干

是啊。我E40的板子老是爆显存,都是用风枪,感觉比BGA还方便多了

网友I:
显存的温度要多高才不易挂?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显存直接用风枪都可以干了。无铅的我一般是380度852拿掉风嘴干,基本上不会死的。还有你的示波器怎么用塑料 ...

有用开的,只是这里的尘比较大,这是我自己搞贴膜,该通风的都搞开,我平时就是这样用的,BGA刚买回来暂时放这里的,等安放好BGA返修台我就是在那里维修的。

网友J:
显存的话我一般用风枪吹

网友K:
显存都是风枪方便点

网友L:
我用风枪干,每次都干飞芯片

网友:
谢谢分享!小白来学习一下。

网友M:
加焊返修很快的特别是花屏故障,从新植株保险

网友N:
说不定就只是显存虚焊而已,你还吹核心

网友:
你是在2345论坛发完,在迅维发,这经验赚的

网友O:
显存用BGA太浪费了  用风枪就行

网友P:
前段时间也修了一块技嘉GV-N440TC-1GI显卡,朋友自己拆显卡清灰,结果不小心把显卡掉在地上导致显存芯片摔裂。在某宝上订了显存芯片用风枪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显存花屏很正常

网友Q:
不用BGA,用风枪也一样加焊GPU

网友R:
这台多少K拿回来的

网友:
这都行   楼主好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P:
前段时间也修了一块技嘉GV-N440TC-1GI显卡,朋友自己拆显卡清灰,结果不小心把显卡掉在地上导致显存芯片摔 ...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风枪,我用我的热风枪吹很少成功,就有一个笔记本不显示,用风枪吹成功了,我都很少用风枪吹。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不用BGA,用风枪也一样加焊GPU

维修经验是一点点走出来的,我用风枪吹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这台多少K拿回来的

有空可以到迅维直销网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嗯嗯,是啊!虚焊了就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O:
显存用BGA太浪费了  用风枪就行

谢谢你的建议,看来我要多练习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N:
说不定就只是显存虚焊而已,你还吹核心

维修显卡还在学习中,这个应该就是显存虚焊引起的花屏。

网友:
引用 网友M:
加焊返修很快的特别是花屏故障,从新植株保险

谢谢你给的宝贵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用风枪干,每次都干飞芯片

不用加助焊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显存都是风枪方便点

谢谢你的宝贵维修经验和建议,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显存的话我一般用风枪吹

维修显卡还在学习中,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显存的温度要多高才不易挂?

凤城版主说:一般380度不会挂。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风枪,我用我的热风枪吹很少成功,就有一个笔记本不显示,用风枪吹成功了,我都很少用风 ...

不必在意用什么样的风枪,关键是控制好温度、风量以及选择大小合适的风枪头。

网友S: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显存用风枪更方便

迅维BGA返修台   多少钱一台,我有风枪,要怎么设置 风速 和 温度呢? 距离要多远。我要加焊 gpu 和 显存(有2颗 正反)。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找出显卡为什么花屏是很重要的。

显存DIE坏?显存封装脱焊漏电?显存BGA脱焊漏电?显卡PCB断线 ...

我的 显卡 花屏。要怎么找问题点呢?找到问题点更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显存用BGA太浪费了  用风枪就行

风枪要多大风力。 多少问题,多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不用BGA,用风枪也一样加焊GPU

我的是这台:大功率热风枪拆焊台 数显二合一952D可调温电烙铁 焊接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迅维BGA返修台   多少钱一台,我有风枪,要怎么设置 风速 和 温度呢? 距离要多远。我要加焊 gpu 和 显存 ...

https://szfix.taobao.com/楼主可以在这里看下,型号直接下单,然后风枪的话就是吹普通的QFN芯片差不多的程序拆下来

网友T:
如果只是显存的话,用疯枪就吹好了。cf360t,好东西,bga专用,棒

网友:
引用 网友T:
如果只是显存的话,用疯枪就吹好了。cf360t,好东西,bga专用,棒

准备买个,现在只能利用现有的风枪看怎么加焊了。 距离要多少,我的风枪是有带支架的。应该有参数就可以比较稳。

网友:
还有,如果旁边有电阻什么的,是否要保护起来?怎么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不用BGA,用风枪也一样加焊GPU

不用BGA,用风枪也一样加焊GPU
跪地求问,用风枪是如何操作,要详细的,我是从0开始,希望可以帮帮我,谢谢。 如风枪要从什么地方吹,温度,高度,时间,等等。。。。跪谢。

网友:
楼主可以帮忙加焊吗?  650TI

网友:
650ti 花屏,可以帮忙加焊吗?

网友:
显存一般重植下比较好!

网友:
用半个月不返修才说明问题哦

网友:
偷偷告诉你哦 你这个不像单纯的显存虚焊 显存虚焊的话在你加焊GPU核心的时候也加热了显存 这种卡你刚加焊完怎么测试都是正常的 你可以试着放几天 再测试 大部分还是花屏 特别冬天时候 一般这样的话上机耐的过一个月才算维修成功哦楼主 不是打击你的信心 这个都是平时接触到的现象哦 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