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掉电之非通病维修,PCH_APWROK丢失会导致无H_CPUPWRGD,再导致CPU供电消失

楼主(2016-04-19):
说在最前面,HM65芯片组的CPU供电是PCH条件满足后通过PROCPWRGD引脚发H_PWRGD信号给CPU内部的电源管理模块,CPU收到这个1.05V的高电平信号后才会通过SVID_CLK,SVID_DAT两条总线与电源管理芯片95831通讯,电源管理芯片95831才会控制外围电路发出CPU供电。这个板子的问题在于:PCH发出H_PWRGD信号的条件。
Y470N,显卡是GT550,之前给这一台机器装过系统,过了一个月客户又送过来了,说是一不小心茶水撒键盘上了,用吹风机吹干后继续用,几天后出现了不定时关机的问题,而且越来越频繁,而且时间不定,用的好好的,突然屏幕一黑,开关板上的灯还亮着,几秒后灯也熄灭了,掉电。
到手后先测试,既然客户说可以开机的,那就先用用试试,待机0.021正常,触发正常进系统,声音图像网络USB接口全部正常,就还一直用了一上午!,中午饭吃到一半,抬头看看机器,咦?灭了,故障现身。再开机,这一次坚持的就短了,十多分钟就掉了,掉电时先是屏幕灭,开机键那一排的灯全亮着,屏幕灭同时风扇还狂转,狂转几秒钟,灯灭,彻底掉电。
三下五除二,把主板拆出来,主板看起来也是干干净净的,不过这都是假象,先进烤箱烤两个小时烘干烘干,两个小时后拿出来,进水机狰狞的面目就暴露出来了,那就是——进水的地方烤过后会长毛,大家请看图:

腐蚀的这么严重,肯定会有微短呀,既然能够开机说不定能捡钱吧,洗板水洗刷刷干净,用烙铁把EC和声卡拖焊,把腐蚀的电阻电容小芯片也全部补了补锡,不放心又进烤箱烤了半个小时,心想这下没问题了吧,装机,触发,一路亮机进系统,鲁大师压力测试显卡测试跑的那叫一个欢畅,就这样一直用到下班,第二天上班先把机子打开,用了一阵没问题,本来以为这一单已经收尾捡钱了,给客户打电话通知取机子,然后忙别的去了,忙了一阵回头看看,咦!?又灭了!!再次触发,郁闷了,再次触发时待机0.021正常,但是电流只到0.6A左右摆动,这摆动说明不了问题,因为有风扇和光驱硬盘在耗电,关机再开,几次下来只有一次能够到1.4A亮屏,但是亮屏后电流马上又掉到0.6A左右,现在知道这机子问题不简单了,赶紧给客户打电话拖一拖,拆机,把主板取下来,裸板触发多次,只有少数能亮,亮后马上掉到0.337A不动弹,数秒后自动掉电到待机0.021A。
接下来就是正常维修顺序,掉电是CPU供电开始掉,CPU掉电后电流就掉到0.337A,但只要CPU供电出来后就能跑码亮机,于是查95831的开启,供电等工作条件,哪怕在掉电后,这些条件都是正常的,供电19V,开启VR_ON3.3V都是正常的,拆了24脚电阻CPU供电也是要强制出来的,又查了各路供电的PG等等信号,都是正常的,没有思路后换了95831换了EC,刷了BIOS还是一个样,中间过程很复杂就不多说了。
然后发现,掉电的时候,这么几个关键信号也会掉:
1:平台复位,在MINIPCIE接口22脚测得,CPU掉电到彻底掉电之间,这个信号3.3V变为0V

2:PCH发出来的时钟信号,也会掉,从0.39V变成0V

3: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个信号:H_PWRGD由1.05V变成0.2V

于是放下维修工具开始思考,从上电时序上面来说:H_PWRGD应该是最早发出来的,然后CPU供电出来,然后才是时钟和复位出来,当H_PWRGD消失后CPU供电也消失,时钟和复位肯定也就消失了。但是不管是哪个先消失,这三个信号都是PCH发出来的,我觉得,PCH可能坏了,至少坏了一部分,那就换吧,换全新PCH,然后故障依旧,傻眼了,EC已经换过了,BIOS也刷过了,没有思路了。
然后才想到这是一台进水机呀,从进水的地方细细的去查吧:查了好一会儿,终于被我查到了,故障在这里:

掉电的同时,由EC的107脚发出来的PCH_APWROK信号还是有3.3V的,但是到了R302的左边,就只有0.13V了,拔电源用万用表打值,不通,而且发现,用风枪加热107脚附近的PCB,就可以跑码亮机,等凉快下来,又死活只有0.337A。
实物图上就是这里:这条线走的是EC下方,外面没有线,也看不到,但的确是断了

接下来就是飞线,从107脚直接飞到R302左边,再次触发,OK,电流一路小跑进系统,再不会掉电了。
这个板子就这样修复了,真是不容易呀!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至少对于HM65芯片组,PCH的两个PWROK/APWROK信号是缺一不可的,缺失就会会导致PCH不发出H_PWRGD信号,就没有CPU供电。
修的这么艰难,再次给客户打电话的时候,我把费用提高了一倍,客户也爽快的答应了,因为这是单位的机子!单位的机子!单位的机子!
各位看官,看的过瘾的时候,也顺便给加加分吧,祝大家技术一天比一天高,钞票一天比一天挣得多!

网友:
早上上班自己来顶一下

网友:
思路清晰 时序很重要

网友:
不错,成功坐地加价,进水的就是麻烦,什么都有可能

网友:
学习思路中,受教

网友:
供电时序对于维修很重要

网友:
简单讲APWROK没有。PCH就不会读取BIOS,BIOS不读取就不会发出PROPWRGD,CPU不受到PROCPWRGD,就不会发出SVID,所以不会有CPU供电

网友:
绝对的精华贴啊

网友:
不错  细心决定成败啊

网友:
由于apwrok的不稳定导致cpu供电掉了,以前也见过类似故障在hm55上,vttpwrgd不稳定导致掉cpu供电

网友:
说到底还是要细心,细节问题

网友:
进水的机子不好修哟向楼主学习哈

网友:
高手在人间啊这是。!

网友(2019-03-22):
维修了五六年了,再也没有之前的维修激情了,所以给我,这板子直接扔了。。。

网友(2023-06-27):
技术不错,堪称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