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H61M-DS2 REV 4.0 掉电和USB 不能用 维修一例!!!~~~

楼主(2016-04-19):
版号 : 技嘉 GA-H61M-DS2  REV 4.0
故障:掉电和USB 不能用

都是些老故障了  久病重提。这个板在思路上犯了很大的错误导致 耗上了很多时间。
帖子写的是维修全过程 有点啰嗦!老故障  高手飘过!~

昨天晚上,一个很要好的同行(主修家电)拿了这个技嘉H61过来,说特别急。这同行隔一小段时间就会拿他的好酒 来跟我们分享。
看在他那泡了近10年的人参药酒的份上 我就竭尽所能吧!

伙计拿到时候是反复重启 还有掉电吧  伙计修好了VCCSA的0.9V供电  就交给我了。
上检测台 风扇转几下 就点亮了
然后 多次点重启 或从新开机 都能正常点亮。
伙计说 是有问题的 会反复重启
我去  这故障咋个修法呀
点亮测 各供电正常
放10来分钟再测 又正常点亮  我心里骂道:这东西能修吗
又放10来分钟  再开 开始反复重启了
测 各大供电 正常。 开多几次 又点亮了
很不稳点的 反复重启和掉电,有时到不了内存 有时到不了显卡 有时点亮 滴一声响就掉电。
稳定下来的时候 测IO 电压检测脚 正常
补焊IO 无果 换CPU IC  无效 BIOS刷过了‘
后面接上显卡 又稳定了 好久 隔了 好多次 时间 都正常
在反复掉电重启的时候 迅速加显卡 效果很好
准备下结论:集显供电有问题。
在集显这里测试了好久 准备进攻集显线路 妈的 接显卡 也会掉电了。
顿时 站在崩溃的边缘  准备撒手不干了  判它死刑。
这时候  故障已经 很稳定,反复重启 很明显了。
再次 重新测试
各大供电  正常
IO 12V 检测脚 1.93V  多次反复重启都在1.93V
按照 我自己对技嘉这个12V检测 测试结果
感觉上 正常的板在 1.96V--2.o4V 之间 是比较多见的
超出这个范围 能正常的 我是没见过,图纸没找到它的 电压范围。 非分压2V的  另说。
这个1.93V应该是介于 正常与不正常的边缘
大爷的 搞死我了。。。

弄好这里  稳定开机了
这个 技嘉12V 检测 我最爱发帖了 好多故障现象都那么奇葩。
下面是12V 检测的详细链接 不了解的可以看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3003-1-1.html
技嘉新一点的板子  奇怪的掉电 一定要查这里呀
我这里基本隔两天就能修到 这种故障。
在这个板犯的思路错误是:正常的时候测 没用:L,要在反复重启掉电的时候测。
修好这个晚上12点了 以为无惊无险 又到12点 宵夜时间
谁知上机进系统 USB 不能用:L
拆下来
测5V正常
那就直接测USBOC_F和USBOC_R
这个H61 4.0‘版本  没图纸 没点位 没元件标码 :L 又得摸了
还好技嘉H61修得多 大概线路 也了解
找个其他版本的来参考发帖吧

这信号是经过 两个分压电阻 去到一个D8 和桥的地方
D8 懒得找了  记得 这两个分压电阻是在挡板 USB借口背后
直接找到这两个电阻 为了确认 点了下 电压
发现没电压 心想  应该是这两个电阻呀。。。
在板测有一个电阻是27OK 应该测对了  可是另一个电阻测不了
拆开来一看  UR25焊盘都不见了

问题就应该是在这里了
用力 点旁边的 大铜箔线  有5V  应该是FUSBVCC_F吧 这个电压应该正常。
在技嘉的料板这个位置 找不到这个150K的电阻了 应该是以前换掉了
在V星的MS-7549 HDMI部分也有两个15OK的电阻。
找到换上

拆掉防雷管 取它的5脚电压 加了个15OK 电阻 飞线。
问题解决!

飞完线 正常 点亮 USB 能用  故障解决  !
维修结束!

晚上的宵夜 是13菜

这个板修修停停 从 晚上9.30 修到差不多1点
难修一点的板 我等小白 估计耗上一天也徒劳无功。
伙计说 不是这同行 做事豪爽 不是看在那10‘年的药酒
这种板直接---PASS!
今晚 吃完宵夜 抽了点空写个贴 不管故障大小 还望看官赏点分 吧!
睡觉去

网友A:
深夜发帖故障曲折,值得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深夜发帖故障曲折,值得鼓励

怎么又在审核

网友:
我是不是 被禁止发帖了

网友B:
半夜是要审核的,好贴,精华鼓励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半夜是要审核的,好贴,精华鼓励

特么感觉 我每次发这个 12V检测 都能精华
感谢 版主  感谢迅维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特么感觉 我每次发这个 12V检测 都能精华
感谢 版主  感谢迅维

这个板子 实在是太折磨人了

网友D:
楼主骗酒喝啊,来来来我有82拉菲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骗酒喝啊,来来来我有82拉菲

哈哈   你还是个 会享受的  高人呀

网友:
高手啊  好好学习一下经验

网友E:
好贴,我有一块是不定时断电,不知道是不是检测电压的额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贴,我有一块是不定时断电,不知道是不是检测电压的额问题。

如果是 技嘉的  真的要特么留意这个12V检测 VIN2  这个故障 能引起 太多奇葩故障现象了

网友F:
怎么修好的。没看着修的是什么地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怎么修好的。没看着修的是什么地方呢。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3003-1-1.html
有画圈圈的呀  如果不了解 怎么处理 可以 看这个链接

网友G:
哥哥。我看到这标题就脑子就直奔 12检测去了。结果看到中间说不是检测问题。郁闷  还好最终还是检测问题
那个焊盘问题。把下面的铜刮来 上电焊锡就可以了。我有块腐蚀的映泰板子 掉了好多焊盘 就是这么刮开补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哥哥。我看到这标题就脑子就直奔 12检测去了。结果看到中间说不是检测问题。郁闷  还好最终还是检测问题{:4 ...

一开始 点亮的时候 测到时 好的  就不怎么理他了   后面反复重启测得时候 才发现 故障还是老病

网友:
这个故障还真有点难修,有点软故障性质

网友:
主板和笔记本还确实存在一点不同·

网友:
这个12V检测脚,是检测电源12V输出电压是否正常的吗

网友:
最喜欢这样的帖子 学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