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kPad e420进系统会断电维修。

楼主(2016-04-19):
如题,客人告知进系统会不定时断电,原以为是风扇堵了温度过高引起的断电保护,拆机后,风扇确实比较脏,清灰后,在我这里开机20分钟未见断电。两天后,客人又回来了,反应说还是莫名其妙的断电。我也是无解,机器看起来挺新的,我是第一次拆他这个机器。第二次拆机的时候,把主板那一层膜也撕掉了,没见氧化的地方,准备换IO,清理IO上的胶的时候,发现RN2705,一个双排阻好像裂开了。用老铁一碰还真是裂了,哈哈。找了两个10K的电阻分别换上,开机测试30分钟,未见断电。应该是好了。

网友:
这是这个信号

网友A:
为什么会裂开,真是无解,是受压裂开?还是自然裂开?

网友:
这个图应该是关键。

网友:
影响到3V 5V的EN信号输出了,呵呵

网友:
总是遇到这种奇葩故障,幸好撕了那个膜,要不然根本看不到这一面板子的情况。

网友:
维修仔细观察很重要 谢谢楼主分享以后遇到可以留意一下、

网友:
是不是装机不小心弄裂的 ?还是本身,总之维修要小心谨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裂开,真是无解,是受压裂开?还是自然裂开?

我感觉我们干维修的是不是该纠结为什么这个双排阻裂开会导致掉电。而不是怎么裂开。

网友C:
维修确实是需要细心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裂开,真是无解,是受压裂开?还是自然裂开?

对啊,为什么会裂开,和外壳有关吗,肯定有原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我们干维修的是不是该纠结为什么这个双排阻裂开会导致掉电。而不是怎么裂开。

是的,之前判断是IO,想着换IO呢,发现了这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啊,为什么会裂开,和外壳有关吗,肯定有原因的

应该是本体不良,有层膜隔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维修确实是需要细心啊

一看二摸三打波,先南后北再脚座,时钟IO与网络,再有一把刷子,OK了。呵呵

网友:
是挺奇怪,就是摔了其他没坏为什么就是排阻裂了

网友:
楼主仔细观察值得学习,

网友:
有时,认真修一晚,不如第二天认真看一遍

网友:
维修就要细心。

网友:
和我上次遇到一个一样,也是进系统不定时掉电,测什么都正常,无意中乱瞄,看见一个电阻有点虚焊,表笔轻轻一戳直接掉了,也没图纸,凭感觉上了个10K,一直测试正常。

网友(2020-01-02):
是受压裂开?还是自然裂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