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H61-M LX 无VORE,求助

楼主(2016-04-19):
上电开机是正常的,在LOGO处档机,此时没有了VCORE,但是有EN,开机时两侧波形都是正常的。求大神帮忙
求助

网友:
排除外设,还是一样就刷个程序试下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求

网友:
外设排除了么有 一般声卡 网卡会造成的

网友:
是没VCORE还是没集显供电?如果没集显供电是正常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