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 L-ARS760C1 V1.0 不亮机

楼主(2016-04-19):
联想主板 L-ARS760C1 V1.0 不亮机 基本电压都有,BIOS刷过,北桥焊过,还是不亮机,怎么办 求助!!!
难道要换北桥么???

网友:
DEBUG卡档在哪里,是不跑码?还是?
看CPU脚座,换U试

网友:
主要看跑什么码来判断问题,不要动不动三板斧啊

网友:
我刚在修这个板子 有没有图纸 我的是不跑码

网友:
我的也没有修好哦。。。。

网友(2016-06-04):
你去量测一下CMOS电池 电压正常不 之前就修到过电池没电 不开机的

网友(2016-07-27):
带病维修,没有下载分了。

网友A(2017-10-03):
我刚加焊了一个亮机了 症状0.23A(220V)不亮插不插内存一样

网友B(2019-06-03):
引用 网友A:
我刚加焊了一个亮机了 症状0.23A(220V)不亮插不插内存一样

你这个0.23A是怎么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0.23A是怎么测的??

这个确实没有特意去测试 是直接显示的 我当时下意识的抬头看了一眼 当时显示确实是0.23A 因为这个电流表的精确度不是特别高 只能显示小数点后两位要是精确度高的话0.23后面应该还有数字的 虽然精确度不够高参考一下应该也差不多

网友(2021-10-11):
上面这个机器怎么用啊,另外,这个板子的复位怎么测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