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啊,玩会游戏就会自动重启出现这个画面,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楼主(2016-04-19):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
就是这个画面

网友:
游戏本身没问题,系统重做过,主板放过电,也换过新电池,bios也还原过,显卡是gtx750ti,这个游戏是可以带起来的,散热也是良好的

网友A:
玩游戏主机箱重新起动。还是换显卡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游戏主机箱重新起动。还是换显卡测试一下

显卡是没问题的

网友A:
这种问题属于电脑基础知识,电源瓦数不够也会重起,系统不良也会。内存,硬盘都会。
最后建议换系统和电源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属于电脑基础知识,电源瓦数不够也会重起,系统不良也会。内存,硬盘都会。
最后建议换系统和电源 ...

好的,我替换试试

网友:
I5的CPU不会用的杂牌电源吧,玩游戏的时候功率要求比较大,电源功率不足就重启

网友:
电源的功率不够要换个功率大点的电源 建议额定功率400W

网友:
经多方了解,提供专业解决方案,这是主板电压不稳在报警。
俩办法,最直接而且对主机最好的,就是换一个高功率的电源。
如果不想换电源,那么开机的时候F1进入BIOS,选择POWER选项,把Anti surge Support改成Disable,再按F10保存退出就OK了。

网友:
感觉是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上500W就没问题了.最好是航嘉长城 海盗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