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个问题,一台三星4100打印机,下雨天就要用吹风机吹吹

楼主(2016-04-19):
一台三星SCX4100打印机一到下雨天    机器就开不了机   要用电风吹,吹下  才能正常启动
请问是那个部件引起的呢

网友:
要看你吹的哪个位置,应该是那一块有受潮

网友:
要不是ic芯片   要么是简单的电容方面的   你不懂 还是拿 给同行看看吧

网友:
吹那啊 吹壳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