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I759手机故障排除

楼主(2016-04-19):
故障排除:

1、开启或使用设备时,设备提示您输入以下代码之一:
• 密码:如果启动了设备锁定功能,则必须输入为设备设置的密码。
• PIN 码:首次使用设备或启用要求提供PIN码时,必须输入随UIM或SIM卡提供的PIN 码。使用锁定UIM 卡或锁定SIM 卡功能表可关闭该功能。
• PUK 码:如果UIM 或SIM 卡被锁,通常是因为PIN 码多次输错所致。如欲解锁,必须输入服务提供商提供的PUK 码。
• PIN2 码:当访问需要输入PIN2 码的功能表时,必须输入随SIM 卡提供的PIN2 码。有关详细信息,请联系服务提供商。
2、设备将显示网络或服务错误消息
• 当您位于信号较弱或接收不良的地方时,设备可能无法接收信号。请移至其他地方后再试。
• 如果未开通服务,某些选项无法使用。请联系服务提供商以了解更多详细信息。
3、触摸屏反应缓慢或不正确
如果设备具有触摸屏并且触摸屏反应不正确,请尝试以下操作:
• 取下触摸屏的任何保护性贴膜。保护性贴膜可能会阻止设备识别输入,我们不推荐触摸屏设备使用保护性贴膜。
• 点击触摸屏时请确保手指干燥且干净。
• 重新启动设备以清除任何暂时性软件错误。
• 确保设备软件已升级到最新版本。
4、设备被冻结或存在严重错误
如果设备被冻结或挂起,可能需要关闭程序或重置设备以重新获得功能。如果设备被冻结或反应缓慢,按住电源键8-10 秒。设备自动重启。
如果问题依然存在,请进行出厂数据重置。在应用程序屏幕上,点击设定→重置→恢复出厂设定→重置设备→全部删除。
5、通话中断
当您位于信号较弱或接收不良的地方时,网络连接可能会断开。请移至其他地方后再试。
6、拨出呼叫无法接通
• 确保已按下拨号键。
• 确保已进入正确的蜂窝网络。
• 确保未对拨打的电话号码设置呼叫限制。
7、呼入电话无法接通
• 确保设备已开机。
• 确保已进入正确的蜂窝网络。
• 确保未对该呼入电话号码设置呼叫限制。
8、通话时对方无法听到您的声音
• 确保未盖住内置话筒。
• 确保内置话筒靠近您的嘴部。
• 如果使用耳机,请确保耳机连接正确。
9、声音质量差
• 确保未挡住设备的内置天线。
• 当您位于信号较弱或接收不良的地方时,设备可能无法接收信号。请移至其他 地方后再试。
10、从联系人拨打电话时,无法接通
• 确保联系人列表中存储的号码正确。
• 如有必要,请重新输入并保存号码。
• 确保未对该联系人电话号码设置呼叫限制。
11、设备发出提示音且电池图标呈空白显示
电池电量不足。为电池充电或更换电池后才能继续使用设备。
12、电池充电异常或设备关机
• 可能是电池电极脏污所致。请先用干净的软布擦拭金色的触点,然后再尝试为电池充电。
• 如果电池无法再充足电,请妥善处理旧电池并用新电池进行更换(请参考当地法令,了解有关妥善处理电池的说明)。
13、设备摸上去很热
当使用耗电量大的应用程序或长时间在设备上使用应用程序,设备摸上去就会很热。这属于正常情况,不会影响设备的使用寿命或性能。                  14、启动照相机时出现错误信息
三星设备必须拥有足够的可用存储空间和电池电量才能支持照相机应用。如果启动照相机时收到错误信息,请尝试以下操作:
• 为电池充电或换上充满电的电池。
• 将文件传送到电脑或删除设备中的文件,以释放存储空间。
• 重新启动设备。如果尝试这些操作后,依然无法正常使用照相机,请联系三星服务中心。
15、打开音乐文件时出现错误信息
三星设备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而无法播放某些音乐文件。如果在设备上打开音乐文件时收到错误信息,请尝试以下操作:
• 将文件传送到电脑或删除设备中的文件,以释放存储空间。
• 确保音乐文件未受到数字权利管理(DRM) 保护。如果文件受到DRM 保护,请确保拥有播放该文件所需的合适许可证或密钥。
• 确保设备支持该文件类型。
16、找不到另一个蓝牙设备
• 确保本设备已启动蓝牙无线功能。
• 确保要连接的设备已启动蓝牙无线功能(如有必要)。
• 确保设备和另一个蓝牙设备的距离在最大蓝牙范围(10 m) 之内。
如果以上方法仍无法解决问题,请联系三星服务中心。
17、将设备连接到电脑时未建立连接
• 确保所用的USB 数据线与设备兼容。
• 确保电脑上安装了合适的驱动程序,并且驱动程序已更新。
• 如果您是Windows XP 用户,确保电脑上安装了Windows XP Service Pack3或更高版本。
• 确保您的电脑上安装了Samsung Kies 2.0 或Windows Media Player10或更高版本。
18、机壳外围的小缝隙
• 此缝隙为制造工艺所需,且部件可能会发生轻微颤动或振动。
• 随着时间的推移,部件间的摩擦可能会使此缝隙稍微扩大。

网友:
楼主在哪儿复制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