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L 开机掉电

楼主(2016-04-19):
联想E46L 开机掉电,开机电流上的0。25A,瞬间掉电,量了一下,CPU 出电压了,HWPG 也出了,就PLTRST 没电压,南桥出PLTRST 要哪些条件。网上看了,E46L 很多掉电,

网友:
按照时序查

网友:
掉电一般供电问题

网友:
这机器是有通病的,论坛找吧

网友:
供电都查过了。都有

网友:
这机器也有通病的

网友(2016-05-21):
bios   试试看

网友:
我的也是开机掉电

网友:
重点查1.5V转换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瞬间掉电是怎么测到电压的?

网友:
换块南桥试一下

网友:
重点查转换电压,电压没出来完

网友:
是那个管子。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有点简洁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厉害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