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死在这个位置

楼主(2016-04-19):
昂达G41V 4.00 BIOS很难找,不知道是BIOS问题还是主板问题,请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A:
先排除外设,然后再找BIOS,

网友B:
硬盘取掉,,看看
换个内存
刷bios

网友:
不接硬盘试试

网友C:
不接外设进PE   不能进更换内存  然后排除是板子还是U

网友D:
依次拆COM芯片,声卡芯片,网卡芯片,再考虑BIOS,桥。

网友E:
有遇到换io好的       先拆东西吧

网友:
U换过了,内存也换过了,BIOS也还原刷过了,只差板子没有修了,不能进BIOS怎么进PE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遇到换io好的       先拆东西吧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依次拆COM芯片,声卡芯片,网卡芯片,再考虑BIOS,桥。

我是先刷的BIOS,但是没有找到这个BIOS,我就读出来,在刷进去了,还是不成功,你的方法很清晰,可是我不会修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排除外设,然后再找BIOS,

都排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取掉,,看看
换个内存
刷bios

和硬盘没有关系,应该是BIOS,换主板,U都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接外设进PE   不能进更换内存  然后排除是板子还是U

都试过了

网友F:
这个再下去就是检测硬盘了 你说硬盘都拔了也是 那就把声卡拆了试一下   当然我修到过一片收银机的小板子 也是卡在这个位置 就是跟硬盘有关的  虽然拔了硬盘也还是卡这里 但是是因为硬盘链接电路的一个排阻坏了引起

网友G:
排除外设周边硬件故障,声卡、网卡、COM后,基本确定主板,故障以南桥居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个再下去就是检测硬盘了 你说硬盘都拔了也是 那就把声卡拆了试一下   当然我修到过一片收银机的小板子 也 ...

裸机挂了,按理论是可以进BIOS的,但是都没有办法进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排除外设周边硬件故障,声卡、网卡、COM后,基本确定主板,故障以南桥居多。。

有道理

网友:
教你有 有成本比较贱的方法,去淘宝淘一个块 一样的主板,BISO备份出来 刷入试下, 然后退货,运费自理(成本)。也可直接和主板商,商量,买个的BIOS发你邮箱。 如果刷入还不行,就要像前楼说的,拆外设芯片了,声卡,网卡。你不会维修也比较难。。自己考虑成本,不值得就 送同行修,再不行 就换板子,2手也就  不到200大洋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来自 河南郑州
教你有 有成本比较贱的方法,去淘宝淘一个块 一样的主板,BISO备份出来 刷入试下, 然后退货,运费自理(成本)。也可直接和主板商,商量,买个的BIOS发你邮箱。 如果刷入还不行,就要像前楼说的,拆外设芯片了,声卡,网卡。你不会维修也比较难。。自己考虑成本,不值得就 送同行修,再不行 就换板子,2手也就 不到200大洋 |

网友:
引用 网友H:
裸机挂了,按理论是可以进BIOS的,但是都没有办法进BIOS

在这个位置下去就是检硬盘了  硬盘电路坏也会  还有声卡也会

网友:
引用 网友I:
教你有 有成本比较贱的方法,去淘宝淘一个块 一样的主板,BISO备份出来 刷入试下, 然后退货,运费自理(成 ...

这个方法可行,

网友:
直接换桥吧  这中GB 的桥坏的很多

网友:
好像跟内存有关系。

网友:
把外设拔掉,不行就刷BIOS 换IO  再不行就是南桥了,还不行的话就换主板吧

网友:
不接硬盘,看能不能进PE,能进就是硬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