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版号 R13 识别不到硬盘

楼主(2016-04-19):
HP G4 版号 R13 识别不到硬盘 硬盘换过  南桥换过 BIOS 刷了  SATA 电路 量了  就是不认硬盘

网友:
桥的工作条件测测

网友:
时钟 数据正常吗

网友:
不识别硬盘 应该挺好查的啊 在仔细 找找

网友A:
硬盘的耦合电容换没

网友B:
硬盘插口为什么不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插口为什么不换呢

换过硬盘接口

网友:
EC 问题  不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的耦合电容换没

偶尔电容换了 一样的

网友:
硬盘接口 换过  耦合电容换过  南桥周围电路 查过

网友:
硬盘换没?

网友:
我这里也遇到一台   是SATA5V供电不足   我从USB 拉了一条5V   能认到盘了  不过有时会花屏

网友(2016-05-19):
桥的问题吧!!!!!!!!

网友:
我也有一个hp42识别不到硬盘 硬盘换过  南桥换过 BIOS 刷了  SATA 电路 量了  就是不认硬盘

网友:
看下编制电阻那些吧

网友:
主板放电呢?

网友:
认光驱不 ?看看SATA时钟

网友:
看看是不是硬盘连接线的问题

网友:
查一下桥和硬盘的工作条件

网友:
查下时钟 。。。

网友:
看看BIOS启动项第一项是不是选择的硬盘启动.如果不是可能不认硬盘.
还有现在有些机型有二个硬盘接口而且硬盘接口和硬盘是用根线接着的.你看看你的硬盘线是不是插在第二个硬盘接口了.这种二个硬盘接口的得第一个硬盘接口有硬盘才会认第二个的.如果第一个接口没硬盘.你死都搞不出来的.还有确定一下硬盘线是不是好的.

网友:
有个补偿电阻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