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加电不显、风扇狂转掉电维修

楼主(2016-04-19):
型号:联想Y400
板号:LA-8691P
故障:开机不显风扇狂转

昨天快下班同行拿来一块Y400的主板,说是开机不显风扇狂转。后来又别的朋友拿来几个机子就修别的机子去了,今天一大早来了就拿起这块板看了看,接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002A

开机触发电流上升到0.5A多点,

风扇狂转十几秒后自动掉电但是可以触发,说明不是短路引起。因为遇到不少是因为BIOS引起的,直接在论坛搜了BIOS刷完,涛声依旧啊~~~~~~

感觉电流是在CPU这块,测量发现除了CPU电压,其他电压都正常,于是换了一个CPU结果还是不行。

哎,老老实实的看图纸修吧

打开图纸找到CPU电源管理芯片PU14,测量芯片1、2脚供电发现只有4.23V,

咦?看来运气还不错,发现敌情。。。测量电阻PR213一端电压为4.93V另一端为4.23V。

这种情况就三个可能1、电容PC188漏电拉低+5VS;2、电阻PR213变质;3、CPU电源芯片PU14本身出问题拉低+5VS;先从简单的入手,换掉电容PC188测量发现电压还是4.23V,换掉电阻PR213测量电压恢复4.93V,接上可调电源触发电流一路小跑到1.1A,

因为只有板子没有屏幕,外接亮机

______O(∩_∩)O~修机还是按部就班的来吧,想偷懒都不行,维修结束,高手勿喷,看官加个分,谢谢

 会员327713300鑫豆2025-3-10 12:18

网友A:
思路很清晰   描述也很详细。。不过为什么0.5的电流了   还能判断是CPU呢

网友:
感谢。这板给我修的话估计会绕很远的路。因为如果是我修的。我会认为4.23V正常。 以后会注意这一点了!

网友:
图文并茂,不错

网友:
以前遇到过是开机不显示,不掉电,怀疑南桥后来没有修,这机器修的也挺多的。楼主幸运啊,找到毛病了

网友:
虽然问题不大,却很仔细

网友:
学习了,图纸很重要,潜藏问题很多,一个个排除才是王道。

网友:
手上一个联想S500  还是华硕代工的  没有点位 没有图纸chip main board 进水机 按理说华硕的机器外接是会显示的 可是这个联想虽然华硕代工外接不能显示 能让外接显示器灯亮起来 但是灰屏 只能内接

网友:
运气不错~~ 维修详细,好评!!

网友B:
简单明了 不过这问题 不是什么大的故障 楼主很细心 换新手估计三板斧下去 主板问题严重了

网友:
楼主理论很强大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简单明了

网友C:
厉害啊。这个还要万用表用好点准点才行啊。不然都没详细看的

网友D:
上次遇到个无CPU供电的,没楼主这个这么简单

网友:
这什么 相机 拍得这么清楚

网友:
楼主思路不错,修得很顺手

网友:
供电不正常  很细心  给我我也会觉得4.3v是正常的

网友:
学习了,真的很好的维修方法

网友E:
来自: 福建泉州 来自 福建泉州
这个是方形接口 小店还没来得及买这种接口呢 哈哈 所以特地从二手市场买了个 就以防万一客户没有带电源过来,这次就用到了 因为没有接头 所以自然不能用可调 不过可以飞线 懒了 如果修半天都不亮 那就会考虑飞线看看电流是多少了 还有就是不得不说现在新款的笔记本待机电流小得可怜 手上一台的三星待机才0.0025 |

网友:
思路清晰  不错

网友:
Y400 已经发现好几个问题了

网友:
明明是楼主思路清晰。导致看起来很简单。哈哈

网友F:
真有点麻烦了 商上次我那个 直接刷BIOS  亮机了

网友:
主技术很好 思路清晰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 思路清晰 多谢分享

网友:
心思缜密,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阻阻值变大,导致跟芯片内部阻值分压了

理论上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方形接口 小店还没来得及买这种接口呢 哈哈 所以特地从二手市场买了个  就以防万一客户没有带电源 ...

现在不少机子都是刚插上电源有待机电压,然后马上待机电压就没了,按了开关才会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机无法偷懒,加上各种困难挫折,真是修机不容易。赚点钱不易啊

机子可以修,只是现在这市场已经被人做的很烂了,随便来个稍微会点的都敢自己干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真有点麻烦了 商上次我那个 直接刷BIOS  亮机了

这机子刚到手我也觉得是BIOS问题。。。。所以直接刷的BIOS,可惜没好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 我再次学到了东西

网友:
思路很好啊   学习了啊,下次遇到好秒杀

网友:
维修主要还是思路要好

网友:
如果是我测试 误差这些我就算正常了。。。楼主挺细心的。。

网友:
这个好修 不错啊

网友:
思路对 是应该秒杀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上次遇到个无CPU供电的,没楼主这个这么简单

像G470类似的95831的芯片CPU没供电那就可恶心了,各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先压一下显卡试试

这个是经验贴不是求助帖哦

网友:
引用 网友K:
供电不足居然会导致这个状况,学习了

供电不足导致缺少CPU供电

网友:
这款机器有没有通病

网友:
是有水平的贴,电路分析明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   描述也很详细

网友:
思路挺清晰的,感谢楼主分享,又学习了

网友:
要给我的话 我也会4.23v正常呢。。。唉  理论还是不过关啊。。

网友:
上来就找到CPU供电这一块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网友:
为了下载积分,积极评论。

网友:
这机器显卡容易坏阿

网友:
好技术,算是秒杀

网友:
今天刚修了个  CPU缺供电   5V给芯片的  成了3V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故障点判断准确

网友L:
维修还是比较容易的,开始以为是BIOS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I:
像G470类似的95831的芯片CPU没供电那就可恶心了,各种问题

就是95831  !!!。。。看来楼主也是遇到过的 哈哈

网友:
这经验厉害,学习了,从电流判断故障点看来我还要学习

网友:
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就挺不错了,

网友M:
运气好    我这现在有块板子 触发就掉  加热cpu供电芯片  就正常  等冷了 又依旧  我现在在排查 电阻 电容   可我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  ~~~~(>_<)~~~~

网友:
5V不够   有点误差有时真看不出

网友:
修得很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就是95831  !!!。。。看来楼主也是遇到过的 哈哈

95831现在难不倒我了,那芯片我已经很仔细的研究过了,一开始很费劲的

网友N:
因为如果是我修的。我会认为4.23V正常。

网友:
楼主是高人啊.学习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偷懒只是想快,修机的谁都想。

网友:
可以的学习了  不催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明了 不过这问题 不是什么大的故障 楼主很细心 换新手估计三板斧下去 主板问题严重了

一修机不是进液的一般问题都不是很难,所以下手的时候要谨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厉害啊。这个还要万用表用好点准点才行啊。不然都没详细看的

一般的万用表都是四位的,小数点前2位后2位

网友:
引用 网友L:
维修还是比较容易的,开始以为是BIOS坏了

我一开始也觉得,因为朋友说昨晚还好好地,今天就这样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M:
运气好    我这现在有块板子 触发就掉  加热cpu供电芯片  就正常  等冷了 又依旧  我现在在排查 电阻 电容  ...

你这问题应该还是CPU供电芯片这块的,对着图纸仔细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N:
因为如果是我修的。我会认为4.23V正常。

误差可以有 误差大了就不行了

网友:
不错不错,楼主细心发现了问题所在,看来4.3V的电是偏低了,嗯嗯,以后我也要注意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定位精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简单明了 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问题应该还是CPU供电芯片这块的,对着图纸仔细看看

芯片我换了   还是   这是渣来商标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三无产品    无法查图纸的  搜芯片脚位图 没有找到 郁闷

网友:
你这个是一直没亮过吧, 我遇到掉电的都是亮了之后一会就掉了 是短路造成的。

网友:
楼下很细心,修得不错。

网友:
简单问题遇见思路清晰的高手,结果就是秒杀。

网友O:
请问这是通病吗?大多数都是这故障?
tylovehxh1
这算不上通病,我遇到的不多,像BIOS啥的那算通病
详情

网友:
好技术学习了啊,

网友:
高手啊 太厉害了 这都可以

网友P:
思路可以,现在修机子上手先刷BIOS 在看别的问题了
tylovehxh1
注意备份,别最后回不到原来了。。。。
详情

网友:
很棒,学到了

网友:
不错 记下下次遇到了看看 技术不错

网友Q:
谢谢楼主分享 PR2132 电阻是多的的啊
tylovehxh1
2.2欧。。。。。
详情

网友:
思路很清晰,讲的很详细,谢谢楼主提供的经验

网友:
维修就是不能粗心,貌似正常的电压往往就是故障的根源,赞楼主!

网友:
不错,我咋就遇不到这样的了,也好练练我的电路思路啊

网友:
思路还是很清的,不走弯路

网友:
维修思路还是可以的。

网友:
维修思路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
这板有的好难修

网友:
厉害 ,什么时候 练到你这 成都

网友R:
供电4.23V和供电4.9V区别很大吗?我真心不懂。

网友:
  细心就会发现一切都 很好修,加分

网友:
讲解的很详细

网友:
楼主很细心,我就直接过了

网友S:
机子如果不进水,电阻阻值变化的一般比较少吧,要么就是无穷大的了,

网友:
这种电压偏低的真得有耐心才行

网友:
厉害,维修需要细心,不然真找不到这种故障,学习了

网友:
好多都是BIOS坏的吧

网友:
这一条鱼捡的好啊 ,特别适合我们这样的新手

网友T:
引用 网友A:
思路很清晰   描述也很详细。。不过为什么0.5的电流了   还能判断是CPU呢

我一般按电流0.4~0.6A都是CPU供电问题,当然不同的平台会有差异,看经验咯。

网友:
引用 网友O:
请问这是通病吗?大多数都是这故障?

这算不上通病,我遇到的不多,像BIOS啥的那算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P:
思路可以,现在修机子上手先刷BIOS 在看别的问题了

注意备份,别最后回不到原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谢谢楼主分享  PR2132 电阻是多的的啊

2.2欧。。。。。

网友:
引用 网友R:
供电4.23V和供电4.9V区别很大吗?我真心不懂。

如果是别的地方的差距不大。有的作为芯片IC的主供电有的就可能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机子如果不进水,电阻阻值变化的一般比较少吧,要么就是无穷大的了,

嗯,这个机子没摔没进液,里面灰尘有点

网友:
引用 网友T:
我一般按电流0.4~0.6A都是CPU供电问题,当然不同的平台会有差异,看经验咯。

差不多,但是还的看芯片组了

网友:
楼主高手,佩服佩服。

网友:
开始以为是BIOS坏了呢!

网友:
思路清晰,佩服,佩服,都是这样的吧,哪有来了就开图纸看的,不得先排除掉秒杀的机会吗,都是没有折了才开图纸看。

网友U:
开始觉得是5V转换电压转出来偏低了呢

网友V:
好久都没碰到这么简单的问题了。   楼主运气不错

网友:
这种CPU也坏得多。

网友:
是啊!这一步忘记没说 了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和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有些机器 外接显示  内屏 无显示呢

网友:
谢谢,正需要,很好

网友:
哎呦  被楼主捡到钱喽!!!修的很速度 加分!

网友:
一个电阻引起的大问题

网友:
这机器的电容很容易腐蚀啊,之前修过很多大短的

网友:
引用 网友U:
开始觉得是5V转换电压转出来偏低了呢

我也觉得是5V转换电压的管子的问题,测量发现两端电压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V:
好久都没碰到这么简单的问题了。   楼主运气不错

大哥 这种问题在我这里都是秒杀的,但是这几天我这里的机子,我的天啊,一个比一个恶心人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  思路清晰  以后留意下这款机器

网友:
好东西,楼主技术很好

网友:
这问题呵呵 搂住还是厉害

网友:
这个电阻我一般直接镊子先短接看可以开机不

网友:
检查仔细,有耐心。

网友:
值得学习 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思路清晰  只不过维修可偷不得懒

网友:
思路清晰。。。。VCORE芯片供电被拉低了 。鉴定完毕。值得学习

网友:
经验足啊,一下就找中故障点了

网友:
维修就要这样的秒杀, 4.23拉的不算低 ,漏电

网友:
供电不正常 学习了

网友:
简直没话说了 好

网友W:
不错,楼主很细心,经验丰富,但是为什么不亮机风扇会狂转
tylovehxh1
我也好奇这一点
详情

网友:
学习了 一开始没看明白 应该是5V结果电阻坏了电压不够变成4.2VB

网友:
不出cpu供电不好搞

网友:
y400的遇到过几台 基本都是 bios刷了就好的 u5 楼主很细心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 一般感觉4.2V正常

网友:
很好、思路很清晰

网友:
细心就是王道呀

网友:
零点几的差距,我以为正常,维修要心细

网友:
这样问题 也有?

网友:
思路明确 修的快

网友:
简单而有细心的问题

网友:
供电有点偏低,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电子原件基础不错

网友:
思路不错。技术到家。厉害

网友:
嗯,差个0.几电压 都不行,看来对电压要求蛮高啊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思路清晰

网友:
0,5不掉点吗
tylovehxh1
风扇狂转十几秒掉电的
详情

网友:
差这点电压就会不正常。以后修本一定要细心

网友:
维修思路很棒。修的也很仔细。学习了。

网友:
怎么看不到发的内容呢

网友:
楼主的故障虽然简单,但写得贴子通谷易懂,加分支持下。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理论也很强

网友:
不错的经验,很细心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学习了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4.23 v   4.93v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cpu供电缺电压

网友:
厉害   又多知道了点经验

网友:
思路很好,学习了

网友:
维修还是要耐心呀

网友:
遇到一样问题是BIO程序坏

网友:
这个的确厉害了

网友:
真是大神啊,牛A和牛C之间的人

网友:
这种电压我也修到过,5V供电偏低确实不出CPU供电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不过分析蛮好的

网友:
思路清晰到位

网友:
学习了,维修要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W:
不错,楼主很细心,经验丰富,但是为什么不亮机风扇会狂转

我也好奇这一点

网友:
风扇狂转十几秒掉电的

网友:
Lz经验很丰富,对图纸很了解

网友:
这个问题相对还算简单,可以说是秒杀了,不过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估计是电容损坏后,才坏电阻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