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 4.1 风扇狂转

楼主(2016-04-19):
k42jr 4.1 风扇狂转

网友:
??bios问题把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先刷个BIOS啊  再查下温控

网友:
刷原厂的BIOS吧

网友:
刷个原厂BIOS试试 不行查一下ec

网友:
建议刷个原厂BIOS试试

网友:
先刷BIOS,再看看4.7K电阻换成10K的。

网友:
看内存贴纸型号,要原厂bios的

网友:
能亮机就刷BIOS

网友:
一般都是BIOS引起,可是论坛里的BIOS大都是不能解决的。

网友:
是不是换了南桥引起的?

网友:
论坛上有一个好用的  我记得我刷过一个

网友:
bios 的ME固件引起的,找官网合成一个没有上过机器的

网友:
这台机子BLOS确实坏的多

网友:
在这里下了七八个,刷了还是不行,都是狂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