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修电源的进来看一下这是什么型号的管子

楼主(2016-04-19):
修到一台酷电星KDX350是一个额定350W的电源,测到一个管子三个脚击穿了,但不知道型号不知道拿什么代换,麻烦懂的朋友说一下

网友:
10N60  10A 600 N沟场管

网友:
前级的是开关管

网友:
10N60  电流10A 电压600V   N沟场管

网友:
可能是场效应管。

网友:
俺小小白来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A 600V   N MOS
一般 10n60都可以代用

还是这位老兄给力,认真看一下PDF,就知道了,可以找个参数相同的代用

网友:
这是10N60的场效应管

网友:
就是10N60  10A600V

网友:
上面的字母就标示有了…10N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A 600V   N MOS
一般 10n60都可以代用

太感谢了,没想到大家回复得那么快

网友B:
10N60是开关MOS管,一般显示器用的是6N60,建议找个9N60代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N60是开关MOS管,一般显示器用的是6N60,建议找个9N60代换

看名字9N60比10N60的电流参数要小,可以用吗,会不会烧了

po5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名字9N60比10N60的电流参数要小,可以用吗,会不会烧了

不会~ 如果是副电源的5A都可以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名字9N60比10N60的电流参数要小,可以用吗,会不会烧了

楼主 可以用没问题..........

网友:
就是一个普通的电源场管,600V的

网友:
普通场效应管,参数10A600V,电源内 PDF升压管吧

网友:
看了可以代替了

网友:
很普通的场管,参数差不多都能代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