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电视机屏线电烙铁手工焊接过程

楼主(2016-04-19):
液晶电视机屏线电烙铁手工焊接过程

  一台国产的TCL液晶电视机,屏线是用ACF胶压在驱动板上,在主屏过程中一根排线被不小心带下,后来考虑到压屏成本过高,所以打算手工焊接维持它的生命。(936电烙铁)。

图一 液晶电视机手工焊接屏线过程

  开始涂BGA焊膏。

图二 液晶电视机手工焊接屏线过程

  把936烙铁调到250度以内。

图三 液晶电视机手工焊接屏线过程

  使用两块废屏上拆下来的面板驱动板把排线夹住,用胶带固定好,开始镀锡(镀锡好坏直接影响成功率)。

图四 液晶电视机手工焊接屏线过程

  把936烙铁温度继续调高,给驱动板镀锡。

图五 液晶电视机手工焊接屏线过程

  把排线和驱动板两边定位孔对好,936烙铁温度调到最高,烙铁头斜压在排线上,不要快速拖动烙铁头,而是用烙铁头在排线上停留三五秒钟焊接法,直到焊完所有焊点为止,可以反复焊,不用担心排线会被烫坏,但要记住最好是一次成功,千万不要反复拆焊,因为镀了锡的排线会非常脆,反复的拆焊和折弯,会造成报废!

图六 液晶电视机手工焊接屏线过程

  焊接完毕,试机一切正常,屏幕没有竖线。

图七 液晶电视机手工焊接屏线过程

  继续完成组装。

图八 液晶电视机手工焊接屏线过程

  最后装机,随意搬动按压机壳未发现异常,煲机数小时就可以使用。

采集自网络,原作者:征峰电子

post_deleted

网友:
这才叫真正的焊接高手,没有动手焊过排线,一般都放弃了!

网友:
这个是网络转载

网友:
这略叼。     不过 最好把烙铁焊接时的 图片传上来,就更好了,

网友:
这个焊接难度不大 温度调高些 焊油多涂些 注意焊油主要起保护塑料板作用,对好位置 刀口烙铁头从另一端缓慢走过到另一端OK。

网友:
用这种方法即使焊上也不会太牢,,用不久的

网友:
高手呀 这也能行

网友:
确实是高手呀,,烙铁把那个塑料的屏线烫不坏吗,,,

网友:
楼主高手啊,鉴定完毕

网友:
楼主高手!!,这样的很有难度

网友:
焊坏几次后就没试了

网友:
楼主!如何判别位置?

网友:
以前的功能机手机的液晶排线不就是这样焊接的吗。也没有多大的难度啊

网友:
焊接高手...

网友:
这也太尿性了吧,佩服

网友:
这方法上次哪位大哥说个这个方法,我还特意试验了一下

网友:
确实很强大,下次可以试下

网友:
我也想这样去试试。。。

网友:
LZ太强大了 值得我们这些小小白学习

网友:
让我哑口无言,这样也行?

网友:
高手,这不是一般人能做的,佩服

网友:
这种办法确实高,我等只能膜拜

网友:
是很厉害啊 考验焊接功夫啊

网友:
一班还是不想护屏线的

网友:
一不小心就报销了呀,真强焊

网友:
高手 从没焊过 下次自己也动手试试

网友:
焊功很牛B,高手在民间

网友:
焊坏几次焊坏几次

网友:
这得需要眼力好,不能有偏差,高手。

网友:
这种焊接,每个焊点的面积小,焊锡只能从上面流下。
焊好很难。

网友:
这个是精细活啊。一不小心就报废了。呵呵

网友:
上面最好用胶布再贴一层

网友:
既然人家已经焊成功了,那何尝不试下呢,不过如果线中间弄断了肯定就没戏了。有些拆屏会把这个拆坏。

网友:
慢中出细活啊

网友:
这个确实叼啊

网友:
楼主的焊接技术也是没得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