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3c350不开机。大神帮我分析下

楼主(2016-04-19):
三星s23c350不开机。大神帮我分析下 所有测量在图片上  按开关没有反应

三星s23c350程序tb买的

网友A:
各电源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B:
三星的这个变态 我也修到过   你把上面的24c芯片拆掉不上  然后再接电试一下  然后再断电把24C再上上去  我试过这样修好的 别问我为什么 我也没搞懂 这些按键的功能好像是这个24C控制 然后再由bios控制的,当然前提是你的按键电压已正常 而且各地方的电压都正常了再搞这个

网友C:
是不谁能给提供个电路图分析一下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电源电压都正常吗?

正常的。电压都正常。想不通呀

网友D:
BIOS程序刷过了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谁能给提供个电路图分析一下多好!

没有找到电路图。有电路图就好办了。主控芯片定义都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这个变态 我也修到过   你把上面的24c芯片拆掉不上  然后再接电试一下  然后再断电把24C再上上去  我 ...

我下午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程序刷过了是吗?

刷了,还是一样。TB买的程序ic401 ic402都刷了。但是接rt809编程器VGA IN信号输入显示器指示灯闪  。接VGA ISP 接口可以刷程序。显示器指示灯没有反应。只有下午接屏看下。现在是裸板看不了。只有通个指示灯判断

网友E:
时钟电路检测了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时钟电路检测了吗?

检测了。没有示波器。万用表打2边有压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检测了。没有示波器。万用表打2边有压差

先测晶体振荡器两端的在路电阻正常3K欧,若为0,测微调电容。

网友G:
这个刷程序 必须要跟屏型号一样的去刷 机器型号多 有些刷了会不显示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先测晶体振荡器两端的在路电阻正常3K欧,若为0,测微调电容。

电阻是105电阻 标的1000k现在在线检测780k 晶振两端直接进主控45 46

网友:
刷程序 还要看是什么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刷程序 必须要跟屏型号一样的去刷 机器型号多 有些刷了会不显示的、

现在是不开级或者也许开机了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阻是105电阻 标的1000k现在在线检测780k 晶振两端直接进主控45 46

直接测晶振的电阻,不是其它的电阻的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这个变态 我也修到过   你把上面的24c芯片拆掉不上  然后再接电试一下  然后再断电把24C再上上去  我 ...

你的应该是24C芯片虚焊了吧。

网友H:
主芯片换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主芯片换个看看。

换主芯片。问题没有呀。但是接编程器809的vga输入。显示器指示灯闪。屏没有反应芯片和muc发热  开关可以用 取了就没有。不知道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