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31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6-04-19):
刚来时电流1.3不亮,习惯性吹了下显卡,然而还是没亮..然后发现内存居然是低电压的,换了根标压亮机,装好了以后再试几次,有时能亮有时不亮,什么鬼

网友A:
普通ddr3 代不了低压内存的 换个低压试试

网友B:
这机显卡温控问题会引起这事,,试试

网友C:
换个低压内存测试,换个插槽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ddr3 代不了低压内存的 换个低压试试

低压不亮,这个机器应该是标压的条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显卡温控问题会引起这事,,试试

哦我等下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低压内存测试,换个插槽测试

我的意思是这个机器应该是标压条子,低压点不亮,看论坛上不少BIOS的帖子,跟风刷了BIOS没能解决问题,两个成对刷的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我准备刷BIOS了!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D:
刷BIOS好了!跟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时亮时不亮首选就是刷bios

网友:
我的没刷亮了,机器还在我手呢

网友:
刷了好几个BIOS,没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刷BIOS好了!跟你一样的问题

刷了好几个BIOS没解决,已经装好拿走了,不修了,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