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金河田电源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6-04-19):
就是这台电源,据用户讲使用中莫名其妙的出现死机,重启,有时用一天也不出现故障。经查主板、内存、硬盘等硬件都没问题,最后焦点放到电源上。换一电源后故障消失,下面我们看看这台电源的真相。

网友:
拆开电源并清洁后内部是这样,因这是金河田的荣誉出品,内部做工很好,用料很足,没有减料,EMI全部到位,PFC电感内部全是铜线。功率因数电感铜线很粗,开关变压器型号为E35,这个型号可以满足300W左右的功率。看到内部元件外观很好,电容没有怀孕的,PBC背面焊接良好,没有虚焊现象,拆开之前测试各电压正确,测试开关管、主要电阻、二极管等都正常,那么根源在哪呢?请继续往下看

网友A:
没有看明白什么故障!只看到有折下来的痕迹

网友B:
看什么电源功率不够了,市场上航嘉长城300W都是在20-30一个,

网友:
由于考虑到该电源还是因为功率不稳定引起的电脑故障,首先检测后级输出电解电容,拆下没发现问题,再看300V滤波大电解电容,200V470UF X2,不拆不知道,外观很好的电容拆下来一看,立时明白了该电源的故障原因,请出这两颗宝贝,让大家看看其尊容。有一颗正极严重漏液。至此真相大白。换掉这两颗电容试机,在没有出现死机重启。故障彻底消失。

网友:
由于在发帖的过程中突然停电,帖子没能连续,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明白什么故障!只看到有折下来的痕迹

发帖过程中突然停电,没能发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什么电源功率不够了,市场上航嘉长城300W都是在20-30一个,

我的电源有几十个,不在乎值几毛钱的问题,而在乎为什么的问题,这里讨论的是维修!!!!而不是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电源有几十个,不在乎值几毛钱的问题,而在乎为什么的问题,这里讨论的是维修!!!!而不是换

支持一下楼主,关键是如何修好............

网友:
明显是带载能力不足引起的。重点检查电解性能。

网友:
思路不错,我也是不在乎钱,维修的乐趣

网友:
学习了感谢楼主,前几天修个液晶显示器,左右两边明显亮暗不同,还以为是300伏电容问题。后来换个高压板解决。

网友:
时间长啦  估计是   显示器中也有这种现象

网友:
维修就得这样搞个明白,方便下次维修

网友:
电源的原理基本都是差不多的。会修和检测了电源,维修的事情你基本可解决了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先排遣除电容的可能,楼主非常正确。

网友:
重外观上看怎么有一个大电容像是有点鼓呢

网友:
果然是电容,但我承认我开始是认为是小电容,没想到是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