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连接怎么办?

楼主(2016-04-19):
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连接怎么办

  有用户在上网过程中遇到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法连接情况,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连接怎么办?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就是在任务栏上的“本地连接”图标有一个黄色的叹号。查看后状态:“受限制或无连接”,其实一般的情况是网卡无法通过DHCP服务器获取到IP造成的,有的时候修复可以解决,但是更多时候修复是不起作用的,原因比较复杂,一般是网络造成的,与系统或者计算机本身没有关系。那么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连接怎么办 呢?如何解决呢?下面小编就给大家介绍电脑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法连接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连接怎么办 图1

  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连接怎么办——原因及排查方法

  ADSL虚拟拨号上网基于PPPoE,它等于在你的机器和ADSL局端之间建立了一条用于拨号的虚电路,因此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连接不影响这条虚电路的正常使用(当然,虚电路运行于实电路之上,你的网卡、光猫以及局端的接入设备必须先建立起物理连接,才能让这条虚电路正常工作,只不过物理连接中的本地连接在软件系统上不必分配相应的IP地址)。

  1、首先检查电脑网线有没有插好,两个指示灯亮否,是不是插的不牢,重新拔下来再插上去,如果是水晶头上的卡位断了,建议你重新做一个或换条新网线。

  2、检查光猫(modem)和路由器上的网线和电话线有没有插牢,是不是也是松动的,各个线都拔下来,再重新插上,同上一步,如果线有问题就更换。

  3、检查猫(modem)或路由器的状态指示灯,在上面的就是猫(modem),我们看,正常的是三个指示灯亮的,第一个Power这个就是电源指示灯,第二个DSL就是输出的网线,第四个就是接入电话线,哪个灯不亮的就检查哪个。(说明下,如果猫直接接入电脑的,就是internet灯亮,如果接入路由器的,就是DSL灯亮)。

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连接怎么办 图2

  4、如果也连接路由器的,就检查路由器的指示灯,如图所示(以具体为准),第一个灯是系统灯,如果这个灯一闪一闪的就是正常的,中间的几个(电脑图形)就是网线接口指示灯,看你连接的那个口亮的就是正常的,后面的地球形状的就是上网状态,这个灯亮的就说明话上网是可以的。

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连接怎么办 图3

  5、如果以上检查都是正常的,证明线和指示灯都没问题,根据经验,重新插拔一下猫或路由器的电源,相当于重启。

  6、如果以上操作都不行,可能就是电脑的问题了,查看电脑的IP是不是改了,我们一般用的都是自动获取ip地址。

  win7查看IP方法:

  控制面板→网络和共享中心→更改适配器设置→右键点击“本地连接”→属性→双击“Internet 协议版本 4 (TCP/IP)”→都选为“自动获取”即可。如图:

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连接怎么办 图4

  XP查看IP方法:

  右键点击“网络邻居”→“属性”→右键点击“本地连接”→“属性”→双击“Internet 协议(TCP/IP)”→如图所示,两个都选择自动的,然后点击确定。

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连接怎么办 图5

  本地连接受限制或无连接怎么办——解决方法

  1.重新启动猫、路由器和电脑,让他们从新自动分配IP。

  2.用上面的方法手动设置IP:用指定IP的方法解决,但是用这种方法有时也无法解决问题(表现为“连接限制”的提示会消失,本地连接正常,但是不能上网)。

  3.右键把网卡禁用,再重新启用。

  4.重新安装所有线路,将机箱电源拔掉,机箱的电源插头、还有猫或路由器的电源,全部关闭断电并拔出电源线。再把网络线和其余的线都连好,重新启动电脑!

  5.新建一个连接,IP取自动。

  以上方法都试过了的话,还是不能解决电脑本来连接受限制或无法连接的故障的话,请打电信服务客服电话或找像迅维维修连锁这样专业的机构来帮助你了。希望本文的分享能帮助到大家。

网友:
本地连接受限一般和网络及路由器,还有IP地址关系比较大

网友:
讲的挺详细的

网友:
要是大学里的 WLAN连不上  这么做直接没有什么用    重装驱动都无效  你说说该怎么搞?

网友:
图文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