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5暗屏

楼主(2016-04-19):
前几天接了个联想E445的本子  拆开后发现屏线烧了换根屏显就好了  今天一会暗屏一会可以亮  请问大神这种情况从那边入手

网友:
暗屏背光开启查查

网友:
还有亮度调节

网友:
供电开启亮度调节。接地。

网友:
不正常的时候  测试背光的条件 VIN EN PWM等

网友A:
已经修好了  是背光开启的一个管子坏了

网友:
主板的上的开关管吧

网友:
换个屏幕试下,是不是屏幕有问题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已经修好了  是背光开启的一个管子坏了

嗯,我又遇到麻烦了,一台华硕板载u二修做了好多故障,现在好了就屏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我又遇到麻烦了,一台华硕板载u二修做了好多故障,现在好了就屏暗

二修的  难修的   擦  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修的  难修的   擦  祝你成功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我又遇到麻烦了,一台华硕板载u二修做了好多故障,现在好了就屏暗

华硕的不好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修好了  是背光开启的一个管子坏了

楼主可以在主楼补充说明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嗯,我又遇到麻烦了,一台华硕板载u二修做了好多故障,现在好了就屏暗

做了好多故障?是一修哥做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做了好多故障?是一修哥做的吗?

嗯,现在外接显示内接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现在外接显示内接不显示

估计是怕遇到高手,不过还是遇到了楼主

网友:
看看是不是没插紧

网友:
看看3V的电压和信号稳不稳

网友:
屏幕的控制信号估计有问题

网友:
拆屏  看看后面的接口定义 然后一个一个查 还有我很好奇 屏显是这么烧的 你能解释一下嘛 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