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测量方法(5通7断)

楼主(2016-04-19):
有不对之处,望指正,互相学习!!!

网友:
这样测起来好像很麻烦

网友A:
12、13、14、24、34为通交换表笔为断,23始终为断。是不是这样子呢

网友:
把它分解为四个二极管,按分立元件来测量就行了

网友:
感觉和测量三极管一样的

网友:
   1,4应该不能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13、14、24、34为通交换表笔为断,23始终为断。是不是这样子呢

这样一总结好理解多了

网友:
这个FLUKE万用表用着挺不错的,小巧实用。

网友:
只要测两次就能确定好坏了

网友:
表棒正反量下正负极不就出来了,没那么复杂吧

网友:
记下了。就是比较多

网友:
14能通   两组两个二极管串联在串联 大概1200左右

网友:
我是来虚心学习的

网友B:
这个没必要记,只要理解了分立元件桥式整流电路的原理,就是量四个二极管正反向通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必要记,只要理解了分立元件桥式整流电路的原理,就是量四个二极管正反向通断

同意  中间两只脚 交流输入脚 正反 无穷大
正和负的 输出脚 和旁边的相邻脚 一次无穷大 一次500多
就好了 按都是这样测的

网友:
平常还真的不知道整流桥怎么测呢,试一下先

网友:
楼主把简单问题搞复杂了...........

网友C:
就当四个分立的二极管链接起来测量多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当四个分立的二极管链接起来测量多方便

就是四个二极管,我也是这样测得...........

网友:
测个开路的桥堆整得这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