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5解决开机0.4不亮机问题BIOS

楼主(2016-04-19):
联想S415       LA-A331P REV_1.0 BIOS原机备份     AMD   A4-5000  独显

解决开机0.4-0.5反复跳变不亮机 S415 LA-A331P REV_1.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o.chinafix.com/?page=0&fid=73&kw=a331p论坛不少了

都是BIOS,没说解决什么问题的,这样能帮助同行更快的判断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BIOS,没说解决什么问题的,这样能帮助同行更快的判断问题

好的 感谢

网友C:
刚才修了一台, 刷了好了,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才修了一台, 刷了好了, 感谢

能帮到你也是荣幸

网友:
下个试试看

网友:
问题给你描述的一样,刷了别BIOS版本没跳变,刷下你的试试吧。

网友:
这个机器也碰到过这问题了!

网友:
人家跑0.3-0.4   刷bios 就好 我就刷完还是这鬼样子。。真是人家的。。

网友:
这个电流应该是CPU哪块吧

网友:
正需要……。手上正好有这么一台,我试试……

网友:
有兄弟试过吗?可以用不?

网友(2016-05-19):
我这机器不充电下载一个试一下。。。。

网友:
我的CPU是E1 的,这个刷上行不行呢

网友:
现正遇到这个问题   我CPU 是E1 的

网友:
正好有一台这样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才修了一台, 刷了好了, 感谢

看来这个机器有可能还是个通病了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是通病 我遇到过2台

网友(2016-07-11):
这是3.04的版本。我原机是2.04版本的,刷上亮机器后显卡装不上驱动,貌似网卡也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