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RS780LQ-CM板不跑码维修(附BIOS)

楼主(2016-04-19):
今天接到不常见的板,精英代工的清华同方品牌机主板,板型号RS780LQ-CM V:1.0,AMD双桥架构,故障为不跑码,测板供电正常,时钟正常,复位正常,刷BIOS无果,果断烤南桥修复。
板型号

拷南桥

跑码修复

网友:
AMD南北桥爱脱焊~~

网友A:
这种双桥的一般都是北桥爱空焊

网友:
我也是看到全供电正常刷bois 再bga 好的几率好大0.0

网友:
这款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同样的解决办法,但是客户用了1就不开机了果断换桥换后2天又不开机了此时我也我也懵呆了

网友:
什么原因造成的那

网友:
如果是AMD芯片,无码。刷bios无果的话,先焊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双桥的一般都是北桥爱空焊

我也想说这个板子俺修到的一般是北桥虚焊了   楼主可以多测试下交给用户

网友:
不跑码。电压正常,不是BIOS就是桥空焊了,弄了不好就不好修了

网友:
AMD南北桥爱脱焊

网友:
AMD 双桥的 是南桥爱坏 不过加焊 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bga不稳定 有时候 建议拿出来重新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