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 和6P 的 植锡板 通用吗、。

楼主(2016-04-19):
iphone6 和6P 的  植锡板 通用吗、。

今天刚好遇到一个6P要重置音频芯片还没拆,问下。iphone6 和6P 的  植锡板 通用吗、。

网友A:
啥是植锡板  楼主说的是  芯片钢网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啥是植锡板  楼主说的是  芯片钢网吗??

就是啰,修手机用的都叫植锡板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啰,修手机用的都叫植锡板啦

哪你找找论坛的  位置图  对照一下  就可以了

网友:
网看看对得上就是通用的

网友C:
可以用,芯片型号都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 我也不知道 可以去淘宝上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芯片型号都是一样的

今天刚好遇到一个6P,触摸时好时坏,手上只有6的植锡板,最后我根据芯片型号查了下,一样的,重置了芯片好了。。

网友:
能对上就通用!

网友:
看一下芯片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