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GDS USB不能用

楼主(2016-04-19):
一块技嘉h61的主板开机进BIOS键盘能用   进系统也能用,就是装系统的时候进入PE选择界面的时候键盘就不能用了,有哪位大神遇到过啊

网友:
刷下BIOS 试试.有遇到 DOS下USB键盘不好用 进系统 一切正常.

网友:
建议先刷BIOS试试

网友:
USB 不能用 ,可能要换南桥了,台式机的主板 没 什么 意思

网友:
奇怪的现象。查查
USb供电。。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看一下USB相关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