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显示器电源板发出 尖锐的哮叫,一般是哪里

楼主(2016-04-19):
HP W17E 电源板发出尖锐的哮叫,供电过一会就没了。
听着好像在变压器附近,换了变压器,三个管子,桥堆,817还是排除不了,桥堆拆掉不响了。
问下高手,这样一般是什么元件会发出这种哮叫,桥堆前的线圈会吗?还是整流线圈?电容外表没异常。
陶电容电阻会响吗?
断电后还会响好几秒。听不出来具体位置。

网友:
听过电容叫的

网友:
把整流桥安上,查300V大电容的在路电压

网友:
一般虚焊,电容你查一下

网友:
虚焊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A:
谢谢各位,是大电容边一陶小电容,换了好了。

网友:
还有高压板高压线圈也没会叫哈

网友:
负载短路或者是电源频率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各位,是大电容边一陶小电容,换了好了。

这种一般是尖峰电容的问题吧,因为可能吸收尖峰不行,前几年我一个师兄做研发电源,也是设计完发现电压板有啸叫

网友:
听说过好像是变压器造成的。

网友:
小电容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一般是尖峰电容的问题吧,因为可能吸收尖峰不行,前几年我一个师兄做研发电源,也是设计完发现电压板 ...

好像是尖峰电容,没具体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