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VD 不触发

楼主(2016-04-19):
裸板待机电流0.01,测有待机5V、无3.3.   此机是触发后才有3.3的。这是正常的。

测开关有3.3.正常。   论坛上看了下,有说lid-SW引起的。我查了下  EC17脚的电压为3.3,正常。 所以应该不是这个信号的问题。

求助,这会是什么引起的呢?我去刷bios先试下。

网友:
刷bios 没用

网友:
查一下ec,桥的待机供电 等

网友:
华硕的难搞啊

网友:
问题找到了,但是找到了也没用了。   我换了个EC没有结果之后,还是不情愿的干了SLJ8E。拆开发现,焊盘掉了N个焊点,看来机器摔过,客户没有交代清楚啊。   飞线也没法飞几十根线,只好放弃。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查查3v的开启吧  你这个 好多说的都不一样 我上次修的是3V5v都有

网友:
华硕问题很多、麻烦要死

网友:
是桥的焊点脱落了吗?

网友:
厉害,学习一下,还来

网友:
白浪费时间了。这是经常的事累啊

网友:
维修就是麻烦。有时白耽误时间赚不到钱

网友:
掉点太多就放弃吧 成功率不高

网友:
掉点太多就放弃吧

网友:
这个不应该是南桥的问题   EC边上的排阻问题 被楼主搞废啦

网友:
现在的机子不好修哦   哎掉点就完了

网友:
RSMRST#信号正常吗?

网友:
EC可能性大

网友:
我手上接到一台,有5V无3V,正在找原因。